warning C235: parameter 1: different types单片机程序编译的时候有警告

楼主(2020-11-27):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下,我查了说是类型不同,可是我改了类型还是有这个编译警告
#include <STC15F.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unsigned char code Ht1621Tab[]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Ht1621Tab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ff,0x0e,0x00};//,0xff 全显 0x0e只打开显示板后4个灯 0x00关闭所有
sbit HT1621_DAT = P3^7;    //HT1621数据引脚
sbit HT1621_WR  = P3^5;    //HT1621时钟引脚
sbit HT1621_CS  = P3^4;    //HT1621使能引脚
sbit HC164_CLK  = P3^6;  //74HC164S时钟引脚
sbit LED        = P4^7;        //测试单片机运行状态

//delay u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5,7,9
{
        while(--us);
}

//delay 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Delay(1);

}
/******************************************************
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cnt;i++)
                                        {
                                                HT1621_WR=0;
                                                                _Nop();
                                                                HT1621_DAT=Data&0x80;
                                                _Nop();
                                                HT1621_WR=1;
                                                _Nop();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nsigned  char Cmd)
功能描述: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版    本:1.0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Cmd(unsigned  char Cmd)
{
                                HT1621_CS=0;
                                _Nop();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8);                //写入命令数据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Data为写入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版    本:1.0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位
********************************************************/
void Ht1621WrOne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4,4);        //写入数据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nt)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p为连续写入数据指针,
                                        cnt为写入数据总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版    本:1.0
说    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
                                        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a;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a=0;a<cnt;a++)
                        {
                                                Ht1621Wr_Data(*p,8);        //写入数据
                                                p++;
                        }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 HT1621初始化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版    本:1.0
说    明:初始化后,液晶屏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HT1621_CS=1;
                                HT1621_WR=1;
                                HT1621_DAT=1;
                                DelayMS(20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
/********************************************************
函数名称:void Send_164_byte( unsigned char byte)
功能描述: 74hc164发送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版    本:1.0
说    明:74HC164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HC164_Send_byte(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Num,c;
                        Num=tab[byte];
                        for(c=0;c<8;c++)
                        {
                                        HC164_CLK=0;
                                        HT1621_DAT=Num&0x01;
                                        HC164_CLK=1;
                                        Num>>=1;
       }
}
/************************************************
         Ht1621WrAllData(1,Ht1621Tab1,16)
1 为地址位  he1624Tab1 为数据位 16位每次发送数据长度
************************************************/
void main()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DelayMS(1000);        //延时一段时间
  while(1)
        {

                 DelayMS(1000);
                 Ht1621WrAllData(4,Ht1621Tab,16);//清除1621寄存器数据,暨清屏
                    HC164_Send_byte(0);
                 DelayMS(2000);
                 DelayMS(2000);
                   HC164_Send_byte(1);
//                 LED = ~LED;//led 状态
                 Ht1621WrAllData(1,Ht1621Tab1,16);
     DelayMS(1000);
                 DelayMS(2000);
                 DelayMS(2000);
                 DelayMS(2000);
                 HC164_Send_byte(2);
                 DelayMS(1000);
                 DelayMS(2000);
                 DelayMS(2000);
                DelayMS(2000);

  }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j,t;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MS(1000);        //延时一段时间
//
//  while(1)
//                {
//
//
//                                                Ht1621WrAllData(4,Ht1621Tab,16);//清除1621寄存器数据,暨清屏
//          for (i=0;i<22;i++)
//                {
//                         DelayMS(1000);
//                                                                              t=0x01;
//
//                        for (j=0;j<4;j++)
//                        {
//                                Ht1621WrOneData(i,t);
//                                t<<=1;
//                                t++;
//                          LED=~LED;
//                         DelayMS(1000);
//                        } DelayMS(1000);
//                }
//  }
//}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2.c...
Code\main2.c(46): warning C235: parameter 1: different types
Code\main2.c(46): warning C235: parameter 2: different types
Code\main2.c(71): warning C235: parameter 1: different types
Code\main2.c(91): warning C235: parameter 1: different types
Code\main2.c(113): warning C235: parameter 1: different types
Code\main2.c(113): warning C235: parameter 2: different types
Code\main2.c(113): warning C235: parameter 3: different types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HT1621WRONEDATA?MAIN2
Program Size: data=14.0 xdata=0 code=46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HT1621B"...
".\Objects\HT1621B" - 0 Error(s), 8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A:
Ht1621WrOneData没有调用,其它没有问题。

网友B:
9.59无错误,只有一个警告。未调用的函数
你也可以修改一下这句看看。#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todo
_Nop;

网友C:
检查一下Ht1621Wr_Data、Ht1621WrCmd、Ht1621WrOneData、Ht1621WrAllData这几个函数:是否在别的地方声明过但用的是不同类型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