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MPLAB IDE V8.43 里Select Device里面全是红灯?

楼主:
求助,MPLAB IDE V8.43 里Select Device里面全是红灯?
如下图:

网友A(2020-11-28):
安装好PICKIT3.5驱动,插上PICKIT3.5烧录器,灯就可以绿了
如果不行,条件允许的话,直接换成MPLAB X IDE 版本的
这个版本好像是内置了XC8编译器的
功能也比老版本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