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电压控制高电压

楼主:
这个电路当IO口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导通,OUT输出低电平0V,当IO口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OUT则由于上拉电阻R2的作用而输出12V的高电平。但是如果我需要当IO口输出高电平5V时,OUT同时能输出12V高电平怎么做?在OUT端再接一个三极管吗?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2020-11-28):
对,再加一级三极管。或者使用光耦直接解决

网友B: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网友C:
OUT那里再加一个8550就可以了
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反正软件可以指定低电平为"开"

网友D:
试试这样接。

网友E:
不能这样接!
因为三极管导通条件为be结电压大于0.7V,如此接法 R2会抬高e脚电压,导致导通不可靠,如果R较小,则会导致大功率功耗!
设R2为1k电阻,则8050导通条件为Vr2=5-0.7v,即out电压为4.7V,怎么输出12V呢?

网友F:
再接一个三极管

网友G:
加反相器

网友H:
把S8050换成PNP型的S8550就可以了。

网友I:
再加一级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把S8050换成PNP型的S8550就可以了。

不可以!这样可能导致单片机I/O口损坏!因为12V电压会通过PNP三极管的EB极窜入单片机的I/O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能这样接!
因为三极管导通条件为be结电压大于0.7V,如此接法 R2会抬高e脚电压,导致导通不可靠,如果 ...

说得好!在这个电路中,由于R2的存在(即使没有R2也不行),OUT不可能高于IO电压,否则,三极管截止!不可能有12V输出。

网友J:
能不能在基极电阻前或后加一个二极管防止高电压对单片机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在基极电阻前或后加一个二极管防止高电压对单片机产生影响

NPN三极管不必要!除非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很高的情况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对,再加一级三极管。或者使用光耦直接解决

用光耦的话,有看到这样的电路,这两个电路那个会更好呢?

网友L:
我觉得这样的电路最合适,已经用在实际电路中了,可作参考。U11用PC817或者EL817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用光耦的话,有看到这样的电路,这两个电路那个会更好呢?

这个更合适,通常单片机的I/O口的灌电流能力要大于拉电流能力。这样光耦的初级电流更有保障。通过改接输出方向将I/O输出电平与光耦输出电平保持对应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样的电路最合适,已经用在实际电路中了,可作参考。U11用PC817或者EL817都行

这个电路反相了吧。需要改变程序。或者将K2改接到光耦1脚,R10改接GND

网友C:
为何对光耦如此的热衷呢?光耦的作用更加倾向于隔离,虽然驱动高电压也是功能之一,所以,你会在手册充电器,开关电源中经常看到有一光耦接在220V和输出之间在这12V的电路中,我没有看出光耦的好处在哪里,
电路中,R2是是基于保护A)3401的,其实可以不要,直接短路也可以
电路经过实际焊接使用过,输出电流不会低于3A

网友M:
8050是NPN型的,要导通,基极要给高电平,给了高电平,就相当于开关合上了,否则是打开的。
8550是PNP型,要低电平导通。

网友N:
只能再加一级三极管倒相或者用光耦实现

网友O:
建議了解一下NPN和PNP
順便再看看Nmos&Pmos
會對你更有幫助

网友P:
加一个反相器即可。

网友Q:
首先导通并不是0伏是0.7伏,

网友R:
用一级三极管和光耦实现

网友S:
理论上任何单片机bai都可以实现du,在单片机zhi的输出端输dao出PWM(脉冲调宽)zhuan波,再加简单的阻容低通滤波shu器,就可以实现电压的连续调节。控制频率的方法不能调节电压,因为不论频率多高,其高低半波都是对称的,平均电压不变。至于你说的LED灯和无刷风扇的控制,先说LED灯,其亮度是靠调节电流实现的,严格说来调节电压不起作用,但现在市售的LED灯带都是简单的用一个电阻串联在LED灯上替代电流源,所以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控制输出的引脚加电阻的方法实现粗略的LED灯亮度控制。不过请注意两点:1. 单个LED灯的工作电压是3.5V,所以单片机必须选择5V电压的,输出只能带一个LED灯(灯带是每3个串联在一起的);2. 单个LED灯的工作电流是35mA,所以单片机的输出能力要满足,否则要加电流扩展电路。再说无刷风扇,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如果是交流的,可以用控制频率的方法来控制转速,不过要加电容进行隔直,而且这时风扇获得的电压是单片机输出电压的一半,所以必要时要加电压扩展电路;如果是直流的,可以用电压来控制转速,但因为风扇是感性负载,必须串联场效应管来隔离单片机和风扇,以防止感应电压击穿单片机。

网友T:
后面加一个PNP管就能解决,也不会出现12V串到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