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有源蜂鸣器给高电平不发声,方波反而发声

楼主:
想用单片机驱动有源数码管,电路图如下,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蜂鸣器不响,输出改为4k的方波反而响儿,有懂的人可以解答一下吗

十分感谢!!!!!!

图片上传之后就模糊了,R30为10K,其余都是0,三极管用的S9014,蜂鸣器是有源的。

网友A(2020-11-28):
因为你所接的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B:
电感性的喇叭加载直流,不会产生声音,因为不会让鼓膜产生振动。加载交流,才会振动,从而产生声音。原理大概是:通过交流电的线圈(导线)在固定磁场中会产生持续运动。直流的话,也会运动,但是运动到一定位置就不变了,没法引起空气持续振动,产生声音。

网友B:
加载方波,实际上是多种正弦波的合成。正弦波算是交流电,所以会产生声音。

网友C:
搞错了,9014是npn管,这种情况,要么你把三极管搞错了,要么你把蜂鸣器搞错了,三极管npn用成了pnp,蜂鸣器有源用成了无源。

网友D:
你被*了,把无源蜂鸣器当成有源蜂鸣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9014三极管为PNP管,此图是NPN管,PNP管加高电平肯定不响,加4k脉冲信号,肯定会响

9014是pnp??

网友G:
把R31改为10K

网友H:
蜂鸣器有无缘和有源两种,有源的直接加电压就可发声,无源蜂鸣器需要加音频脉冲信号

网友I:
无源蜂鸣器

网友J:
是因为你的电路参数不对

网友K:
R30换成1K,R33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L:
无源蜂鸣器只能方波发声,但是可以改方波频率改音调,要持续发声的就要换有源蜂鸣器了。

网友D:
回答时最好看清楼主题意:有源蜂鸣器

网友M:
无源蜂鸣器要方波,有源通电就行

网友N:
通过现象判断你接的蜂鸣器应该是无源的。
因为有源蜂鸣器内部自带震荡源,内部通电即可鸣叫;
无源蜂鸣器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需要通过脉冲信号才可以鸣叫。
用黑表笔接蜂鸣器 “+”引脚,红表笔在另一引脚上来回碰触,如果触发出咔、咔声的且电阻只有8Ω的是无源蜂鸣器;如果能发出持续声音的,且电阻在几百欧以上的,是有源蜂鸣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N:
通过现象判断你接的蜂鸣器应该是无源的。
因为有源蜂鸣器内部自带震荡源,内部通电即可鸣叫;
无源蜂鸣器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O:
你应该用的是无源蜂鸣器,有源的直接给电平就能响,无源得的需要给方波的,无源蜂鸣器底部可以直接看到线路板,有源的是黑色胶皮封装的

网友C:
这么多天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公布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P:
应该是无源蜂鸣器,看你这个没震荡来判断,改成有源试试看

网友Q:
你R31 0欧姆电阻,三极管基极被短接至地,哪来的驱动信号, 即使你用4K的方波驱动,会有声音,我也是感觉奇怪了。

网友R:
应该是用了无缘蜂鸣器的事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Q:
你R31 0欧姆电阻,三极管基极被短接至地,哪来的驱动信号, 即使你用4K的方波驱动,会有声音,我也是感觉奇 ...

这个确实!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可能图有错误,R31可能是串联在三极管的基极吧

网友S:
你整的是无源蜂鸣器,整个有源的,τ 宝也就4毛钱一个。

网友T:
引用 网友N:
通过现象判断你接的蜂鸣器应该是无源的。
因为有源蜂鸣器内部自带震荡源,内部通电即可鸣叫;
无源蜂鸣器 ...

有道理

网友U:
有源和无源的区别,可百度查看。

网友V:
是不是有源不接任何电路一通电就知道。如果你收到的有源直接接电源不响,要么它坏了,要么就是卖给你的人心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有源不接任何电路一通电就知道。如果你收到的有源直接接电源不响,要么它坏了,要么就是卖给你的人心 ...

对!但要注意不要长时间通电,否则,可能烧坏无源蜂鸣器

网友W:
R31阻值0欧,相当于三极管基极对地短接,给方波也不能想,要是能响那就出鬼了

网友X:
R31不能是0啊,把R31改成10K就好了

网友Y:
既然直接通电不发声,那你应该是把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搞混了。
无源蜂鸣器需要方波信号,直接通电不会发声。
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

网友Z:
现在无源跟有源封装都差不多,测试下电阻小两边一样的就是无源

网友AA:
抱歉大家,忘记说明了,R31是NC的,板子上没有焊,断开了,蜂鸣器直接接到5V试了一下,是持续发声的,应该就是有源蜂鸣器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抱歉大家,忘记说明了,R31是NC的,板子上没有焊,断开了,蜂鸣器直接接到5V试了一下,是持续发声的,应该 ...

确定就是有源蜂鸣器

网友AC:
无源得的需要给方波的,无源蜂鸣器底部可以直接看到线路板

网友AD:
如果是有用的有源蜂鸣器,单片机高电平输出给三极管的B极,C极就应该是低电平,前提是三极管的外设电阻要正确,R31为0欧, 不能满足三极管的工作方式。be极间短路be电压为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不能进入饱和状态,有源蜂鸣器就相当于开路,不能发声。

网友AE(2020-12-31):
蜂鸣器型号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