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改装 双12.9伏次级并联20A最大电流

楼主(2020-11-27):
双12.9伏次级并联20A最大电流,多次实验滤波电容取1000微法电压合适。为了适应大电瓶又换了大鳄鱼夹。

网友A:
要有原理图才能看得懂。

网友B:
强迫症表示无法接受这个面板

网友C:
充电器使用,无需电容,直接全桥或半波整流即可

网友D:
看上去很耐操的样子!

网友E(2025-04-09):
应该是老式铅酸电池充电器吧,加个升降压模块就可以搞个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