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定时器测频率40khz以上就测不出来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27):
用的是定时器0和1

网友A:
40KHz的周期只25us,看单片机接的晶振为多少,采样周期为多少,当采样周期大于信号周期时,当然测不出信号周期值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或者晶振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或者晶振不够大

用的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KHz的周期只25us,看单片机接的晶振为多少,采样周期为多少,当采样周期大于信号周期时,当然测不出信号周 ...

好的多谢

网友C:
25us就进一次中断,中断里面的运算又要多久?   毕竟是51, 你这是要累死51啊

网友D:
非实时性频率测量采用外部中断触发,计时器单位时间内计算触发中断次数,在统计显示期间关闭外部中断,开始计时则开启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