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定时器控制小灯 源程序

楼主(2020-11-28):
/*
定时器在输出比较模式下,控制通道1上的灯保持某一亮度,通道2上的灯保持另一亮度
*/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K4 P0_1
#define K5 P0_4

#define D2 P1_0
#define D1 P1_1

unsigned char flag=0;

static inlin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因为中断调用了此函数,
                                      //所以要使用内联函数inline修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
    for(j=0;j<500;j++);
  }
}

void main(void)
{
  //P1DIR |= 1<<0|1<<1;  //P1.0和P1.1配置为输出模式

  /*
    设置使用外部32M晶振且时钟速度为32M,并且定时器时钟速度为32M。
    其默认使用的是片内的16MHz的RC振荡器,时钟速度16M,定时器时钟速度为16M
  */
  CLKCONCMD &= ~(0x7F);

  /*定时器初始化*/
  T1CTL = 0x0A;//32分频(即1MHz),模模式(从0到T1CC0反复计数)
  //通道0设置为输出比较模式,即定时器值与T1CC0的值比较,相等时一方面使CH0IF中断置1,
  //另一方面由于在模模式下,定时器的值还会恢复到0
  //T1CCTL0 |= 1<<2;

  P1SEL |= 1<<1|1<<0;//P1.0和P1.1配置为外设功能
  PERCFG |= 1<<6;//定时器1外设引脚配置为备用位置2

  T1CC0L=10000%256;//10ms定时
  T1CC0H=10000/256;//10ms定时

  //通道1设置为输出比较模式,即定时器值与T1CC0的值比较,相等时使CH1IF中断置1
  T1CCTL1 |= 1<<2;
//  T1CC1L=1000%256;//2ms定时
//  T1CC1H=1000/256;//2ms定时
  T1CCTL1 |= 1<<3|1<<4;//输出比较模式3

  //通道2设置为输出比较模式,即定时器值与T1CC0的值比较,相等时使CH2IF中断置1
  T1CCTL2 |= 1<<2;
//  T1CC2L=100%256;//2ms定时
//  T1CC2H=100/256;//2ms定时
  T1CCTL2 |= 1<<3|1<<4;//输出比较模式3

  while(1)
  {
    static float CC1Num=8000,CC2Num=1;
    static char CC1ChangFlag=1,CC2ChangFlag=1,CC1Dir=0,CC2Dir=0;
    static char K4PreState=1,K5PreState=1;
    delay(100);

    if(K4==0)
    {
      if(K4PreState==1)
      {
        CC1ChangFlag=(CC1ChangFlag+1)%2;
      }
      K4PreState=0;
    }
    else
    {
      K4PreState=1;
    }

    if(K5==0)
    {
      if(K5PreState==1)
      {
        CC2ChangFlag=(CC2ChangFlag+1)%2;
      }
      K5PreState=0;
    }
    else
    {
      K5PreState=1;
    }

//    if(K4==0)
//    {
//      delay(10);
//      while(K4==0);
//      delay(10);
//      CC1ChangFlag=(CC1ChangFlag+1)%2;
//    }

    if(CC1ChangFlag==1)
    {
      if(CC1Dir==0)//如果亮度正在增加
      {
        CC1Num=CC1Num*1.9;
        if(CC1Num>8000)
        {
          CC1Num=8000;
          CC1Dir=1;
        }
      }

      else   //如果亮度正在减弱
      {
        CC1Num=CC1Num/1.9;
        if(CC1Num<1)
        {
          CC1Num=1;
          CC1Dir=0;
        }
      }
      T1CC1L=(unsigned int)CC1Num%256; //修改比较值
      T1CC1H=(unsigned int)CC1Num/256;
    }

    if(CC2ChangFlag==1)
    {
      if(CC2Dir==0) //如果亮度正在增加
      {
        CC2Num=CC2Num*1.6;
        if(CC2Num>8000)
        {
          CC2Num=8000;
          CC2Dir=1;
        }
      }
      else    //如果亮度正在减弱
      {
        CC2Num=CC2Num/1.6;
        if(CC2Num<1)
        {
          CC2Num=1;
          CC2Dir=0;
        }
      }
      T1CC2L=(unsigned int)CC2Num%256; //修改比较值
      T1CC2H=(unsigned int)CC2Num/256;
    }
  }

}

05-4扩展. 定时器输出比较模式实现呼吸灯(输出比较模式直接控制IO口)(用浮点数优化.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