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编程问题,变量是变小的就执行某个语句

楼主(2020-11-28):
如果一个变量是变小的就执行某个语句,  这个变量变小的条件  怎么编写

比如  变量  i
if(条件)
{
语句;
}

条件是  :变量  i  变小,  就执行下面的语句
这里的条件怎么编写
求指教

网友A:
i--;
if(i == 0)
{
        i = 100;
        ABC;
}

网友B:
去看C语言的书籍,那里有你需要的

网友C:
if(i<一个额定的值)

网友D:
可以先定义一个临时变量temp,先把i赋值给temp,然后,if(i<temp),就说明这个变量变小了,就可以执行下面的语句了

网友E:
char min(int i)
{
        static int temp=0;
        static bit firstRun=1;
        char retval;

        if(i<temp)retval=1;
        else retval=0;
        temp=i;
        if(firstRun)
        {
                firstRun=0;
                //自定义数值
                return 0;
        }
        return retval;
}

/*

if (min(i))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定义一个临时变量temp,先把i赋值给temp,然后,if(i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