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电桥,用过给个建议

楼主(2020-11-28):
本人是一个电子爱为者,平时搞搞DIY,有时也会维修一些电器,在一些电子过程中经常会测量电感或者电容,想买一个电桥,大约投2000左右,有去闲鱼上看过二手手持安捷伦,也有看过同惠等牌子,精度要求不高,但要耐用,有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非常精密的检测设备,很少用得到。你自制的加湿器很好。

网友B:
τ 宝上有便宜的,实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精密的检测设备,很少用得到。你自制的加湿器很好。

多谢赞赏

网友C:
精度把高的话DIY一个,网上搜多的是~~~

网友D:
中创ET4410或者ET4510怎么样?有报价1170和1390,台式机应该比手持的性能好些吧。同惠远超预算了

网友E:
有一个安捷伦U1733C用着感觉还行,只是不知道现在二手的价位

网友F: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一个几百的万用表,一个一百多的电容表,加上一个两百多的电感表就可以了,实际并不会常常用到
高精度的东西一般是电子工程师设计电路时才会用到的,维修和DIY感觉电桥没有示波器实用

网友G:
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一个几百的万用表,一个一百多的电容表,加上一个两百多的电感表就可以了,实际并不会常常用 ...

确实不常用

网友F:
维修这种东西我直接就是替换法,我认为这个电容坏了,就换一个没有用过的相同电容,好了就好了,我不在乎这坏的电容容量是多少

网友H:
关键是你对精度要求不高,应该优先考虑有类似功能的万用表。另外tb有基于单片机的小仪表也有类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