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与AT89C51单片机的lcd12864驱动程序一样么?

楼主(2020-11-28):
刚接触15的单片机不知道该如何驱动1602个跟12864的屏幕。

网友A:
应该是差不多的,可以先测试一下,如果存在延时函数,需要修改为时间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时序是一样的,延时的时间对就行了

网友C:
    1、市场上的LCD12864屏分串行方式控制和并行方式控制两种。    2、当使用并行方式控制时,STC15W4K和AT89C51程序兼容性很强,需要注意的有2点:
    1)引用的头文件会有所区别。
    2)因为单片机处理速度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有延时函数的话,那么延时时间会不同。
    3、当使用串行方式控制时,这里的串行方式指的就是SPI串行通信。STC15W4K单片机会有SPI外设,这样就可以硬件SPI去驱动LCD12864屏。而如果使用模拟SPI驱动LCD12864屏,那么STC15W4K和AT89C51程序兼容性依然很强,需要注意的和并行方式控制时一样。
    4、通常对LCD12864屏的驱动多采用并行方式,虽然占用的IO口较多,但刷屏速度快,人机交互友好。下面给出一个板子连接LCD12864屏的实物图,附件附源码。

实验3-3-1:LCD12864屏 - 显示字符汉字实验(并口方式).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