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1602显示屏+Proteus仿真+JDY-31 SPP蓝牙模块资料

楼主(2020-11-28):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本实验仅限学习交流  AT89C52  12Mhz DHT11 LCD1602
   接线如下
   DHT11_DQ = P2^0
   LCD1602_E= P2^7
   LCD1602_RW=P2^5
   LCD1602_RS=P2^6
   D0—D7接到P0口
   本实验没有用到DHT的校验位Check_Init,想使用校验位,定义一个变量t,t=HUMI_Buffer_Int+HUMI_Low_Int+TEM_Buffer_Int+TEM_Low_Int;
   判断t与Check_Init是否相等。
         本实验只显示了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没显示,小数部分显示和整数部分显示一样,类别进行。
*********************************************************************************/
#include"dht11.h"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unsigned char dis[]="RH:";        //湿度字符串
unsigned char dis1[]="TEMP:"; //温度字符串
unsigned char i;
int main()
{ LcdInit();           //1602初始化
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while(1)
{
   DHT11_Read();  //DHT11数值读取
   LcdWriteCom(0x80);//第一列第一个字符
   for(i=0;i<3;i++)
   {
           LcdWriteData(dis[i]); //显示“RH:”
   }
   LcdWriteData(HUMI_Buffer_Int/10+0x30);        //显示湿度的十位
   LcdWriteData(HUMI_Buffer_Int%10+0x30);        //显示湿度的个位
   LcdWriteData(0x25);                                                //显示字符“%”
   LcdWriteCom(0x80+0x40);                                        //第二行第一个
   for(i=0;i<5;i++)
   {
                   LcdWriteData(dis1[i]);                           //显示字符“TEMP”
   }
   LcdWriteData(TEM_Buffer_Int/10+0x30);   //显示温度的十位
   LcdWriteData(TEM_Buffer_Int%10+0x30);   //显示温度的个位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0x43);                                   //显示字符“%”
}

}

#include "DHT11.h"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HUMI_Buffer_Int = 0;            //湿度高位
unsigned char HUMI_Low_Int=0;                        //湿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EM_Buffer_Int = 0;                //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EM_Low_Int=0;                        //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Check_Init=0;                                //检验位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
        for(j=112;j>0;j--);
        }
}
//****************************************************
//延时函数
//****************************************************
void DHT11_Delay( 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 i < n ; i++ );
}

//****************************************************
//初始化DHT11
//****************************************************
bit DHT11_Init()
{
        bit Flag_DHT11 = 1;
        DHT11_DQ = 0;
        DHT11_delay_ms(25);                        //延时>18ms

        DHT11_DQ = 1;
        DHT11_Delay(2);                                //延时20~40us

        DHT11_Delay(2);
        Flag_DHT11 = DHT11_DQ;
        DHT11_Delay(2);                                //DHT11响应总时间80us

        DHT11_Delay(4);                                //DHT11拉高信号80us

        return Flag_DHT11;
}

//****************************************************
//读一个字节DHT11数据
//****************************************************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dat,j;
        while( DHT11_DQ == 1 );
        for( i = 0 ; i < 8 ; i++ )
        {
                while( DHT11_DQ == 0 );
                dat <<= 1;
                for( j = 0 ; DHT11_DQ == 1 ; j++);
                if( j < 10 )
                        dat &= 0xfe;                //低位清零
                else
                        dat |= 0x01;                //低位置一
        }
        return dat;
}

//****************************************************
//读取温湿度值,存放在TEM_Buffer和HUMI_Buffer
//****************************************************
void DHT11_Read()
{
        if( DHT11_Init() == 0 )
        {
                HUMI_Buffer_Int = DHT11_Read_Byte();                   //读取湿度的整数值
                HUMI_Low_Int=DHT11_Read_Byte();                                //读取湿度的小数值
                TEM_Buffer_Int = DHT11_Read_Byte();                        //读取温度的整数值
                TEM_Low_Int=DHT11_Read_Byte();                    //读取温度的小数值
                Check_Init=DHT11_Read_Byte();                                //读取校验和
                DHT11_Delay(3);                                        //DHT11拉低总线50us

                DHT11_DQ = 1;                                        //释放总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