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0s计时器程序,自动计时,无返回 求帮助

楼主(2020-11-28):
60s计时器,自动计时,无返回
//0-59自动计数器
//跳线设置:默认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timer=0;
unsigned char second;
main()
{
                TMOD = 0x01;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second=0;
                TR0=1;
                P0=discode1[second/10];
                P2=discode2[second%10];
                while(1)
                {

                }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0
{
        TR0=0;
        TH0=0xee;
        TL0=0x00;
        timer ++;
        if(timer==200)
        {
                timer = 0;
                second ++;
                P0=discode1[second/10];
                P2=discode2[second%10];
        }
        if(second==60)
        {
                TR0=0;
                second=0;
        }
        else
        {
                TR0=1;
        }
}

网友A:
你是有问题,还是叫人帮你写啊?楼主

网友A:
验证过了,程序电路都没有问题

网友A:
//0-59自动计数器
//跳线设置:默认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timer=0;
unsigned char second;
bit back;
main()
{
                TMOD = 0x01;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second=0;
                TR0=1;
                P0=discode1[second/10];
                P2=discode2[second%10];
                while(1)
                {

                }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0
{
        TR0=0;
        TH0=0xee;
        TL0=0x00;
        timer ++;
                TR0 = 1;
        if(timer==200)
        {
                timer = 0;
                                if(second==0)
                                {
                        back = 0;
                                }
                                if(second==60)
                                {
                                        back = 1;
                                }
                                if(back==0)
                                {
                                        second++;
                                }
                                else
                                {
                                        second--;
                                }

                P0=discode1[second/10];
                P2=discode2[second%10];

        }

}
带返回的

网友B:
  //0-59自动计数器
//跳线设置:默认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int timer;
void main()
{
                TMOD = 0x01;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second=0;
                TR0=1;
                 while(1)
                                 {
                                   if(second<60)
                                   {P0=~discode1[second/10];
                   P2=~discode2[second%10];
                                   }
                   else if(second==60)
                                   {second=0;}
                   }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ee;
        TL0=0x00;

        timer ++;
        if(timer==200)
        {
                timer = 0;
                second ++;

        }

}
我改了下程序,我的电路是共阳的,所以取反,测试时可行的,你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59自动计数器
//跳线设置:默认
#include

  //0-59自动计数器
//跳线设置:默认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int timer;
void main()
{
                TMOD = 0x01;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second=0;
                TR0=1;
                 while(1)
                                 {
                                   if(second<60)
                                   {P0=discode1[second/10];
                   P2=discode2[second%10];
                                   }
                   else if(second==60)
                                   {second=0;}
                   }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ee;
        TL0=0x00;

        timer ++;
        if(timer==200)
        {
                timer = 0;
                second ++;

        }

}//这个是循环计时我验证过了

网友C: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int timer;
void main()
{
                TMOD = 0x01;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second=0;
                TR0=1;
                 while(1)
                                 {
                                   if(second<60)
                                   {P0=discode1[second/10];
                   P2=discode2[second%10];
                                   }
                   else if(second==60)
                                   {second=0;}
                   }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ee;
        TL0=0x00;

        timer ++;
        if(timer==200)
        {
                timer = 0;
                second ++;

        }

}
按照这个来 你试一试

楼主:
统一回复下,这是做的一个分享作品,不是求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