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LCD12864显示出问题了,白色方块慢慢褪色

楼主(2020-11-28):
一接电就如图1这样了,然后这块白的就会慢慢褪色,这是液晶坏了吗?

网友A:
应该是的,乱码不会是这样

网友B:
液晶坏了

网友C:
你查一下是不是有开机程序

网友D:
程序也可以搞成这样的。拔掉数据线只通电,如果还这样就是坏了。

网友E:
代码应该没问题,是不是电路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