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tues中放大倍数为20到30倍的三极管或如何编辑三极管参数

楼主:
三极管信息如图

网友A(2020-11-28):
protues中如何看β值在20到30之间的三极管呢,┭┮﹏┭┮,还有现在这个三极管的参数不支持,我想做一个二级放大器,每一级放大20倍左右

网友B:
虽然我也不会,但是我觉得可以把电路搬到multisim做

网友C:
放大倍数需要外围电路来调
Ic/Ib=β

网友D:
这是百瓦级的功率管。选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