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交通灯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
热乎乎的交通灯来了,基于stm32的交通灯,有仿真和源代码,欢迎大家下载---加油中国

#include "stm32f103_config.h"

#define LED595_DATA           PBout(7)
#define LED595_CLK                PBout(8)
#define LED595_LATCH          PBout(9)

#define DXR  PBout(0)
#define DXG  PBout(1)
#define DXY  PBout(10)

#define NBR  PBout(11)
#define NBG  PBout(12)
#define NBY  PBout(13)

unsigned 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io_Init(void)//初始化GP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PIN0-1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

void _delay_ms(int i)//延时函数
{
        u16 j;
        while(i--)
        {
                for(j=0;j<5600;j++);
        }
}

void _delay_us(int i)//延时函数
{
        u16 j;
        while(i--)
        {
                for(j=0;j<5;j++);
        }
}

void inp(unsigned char Out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将8位数据按位发送,先发送高字节后发送低字节
        {
                LED595_CLK=0;//时钟线低电平
                _delay_us(1);
                if( (OutData & 0x80) == 0x80)//判断数据高低位
                {
                        LED595_DATA=1;                   //数据线高电平
                }
                else
                {
                         LED595_DATA=0;          //数据线低电平
                }
                _delay_us(1);
                OutData = OutData << 1;         //数据左移1位
                LED595_CLK=1;                 //时钟线高电平
                _delay_us(1);
        }
}

void LED595SendData(int a,int b)
{
        inp(duan[b%10]);
        inp(duan[b/10]);

        inp(duan[a%10]);
        inp(duan[a/10]);

    LED595_LATCH=0;
        _delay_us(1);
    LED595_LATCH=1;
        _delay_us(1);
}

int main(void)//主函数
{
        int state=0;
        int num=30;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5);//系统时钟初始化
        io_Init();//引脚初始化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
        sendDat(0x02);sendDat(0x04);
        while(1)
        {
                num--;//倒计时
                if(num==0)
                {
                        state++;if(state==4)state=0;//四种模式对应
                        /*
                        (1)南北红灯 东西绿灯(30秒)
                        (2)南北红灯 东西黄灯(05秒)
                        (3)南北绿灯 东西红灯(30秒)
                        (4)南北黄灯 东西红灯(05秒)

                        */
                        switch (state)//更新时间
                        {
                                case 0: num=30;sendDat(0x02);sendDat(0x04);break;
                                case 1: num= 5;sendDat(0x03);sendDat(0x04);break;
                                case 2: num=30;sendDat(0x01);sendDat(0x05);break;
                                case 3: num= 5;sendDat(0x01);sendDat(0x06);break;
                        }
                }

                switch (state)//根据状态点亮LED
                {
                        case 0: DXR=0;DXY=0;DXG=1;NBR=1;NBY=0;NBG=0;break;
                        case 1: DXR=0;DXY=1;DXG=0;NBR=1;NBY=0;NBG=0;break;
                        case 2: DXR=1;DXY=0;DXG=0;NBR=0;NBY=0;NBG=1;break;
                        case 3: DXR=1;DXY=0;DXG=0;NBR=0;NBY=1;NBG=0;break;
                }

                switch (state)//根据状态显示当前倒计时
                {
                        case 0: LED595SendData(num,num+5);break;
                        case 1: LED595SendData(num,num);break;
                        case 2: LED595SendData(num+5,num);break;
                        case 3: LED595SendData(num,num);break;
                }

                _delay_ms(100);//延时  速度快慢调这里
        }

}

网友A(2020-12-08):
仿真可以用 但是为什么将程序下载到我的单片机开发板中只有蜂鸣器在响,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的显示,是不是电路不兼容?

网友B(2021-06-16):
楼主你好 为什么示波器上没有任何显示呢,,这个示波器应该可以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