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的程序,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11-28):
已经写了一个转动步进电机的程序,想在此基础上写一个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转动角度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写,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学习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9639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学习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96396-1.html

这个试过了,好像不太行

网友B: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步进电机转动程序是怎样的,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思路。
我们知道步进电机的驱动不是一个闭环系统,它转了多少角度,取决于我们给它多少个脉冲,当然还和电机的相数有关,以2相电机为例,它的步进角为1.8°,由此可知,转动一圈需要200个脉冲。
如果,你的步进电机转动程序已经可以驱动电机,那么,根据上述关系,把你的脉冲数乘以1.8再除以200,然后送去数码管显示(先根据显示的位数进行个、十、百、千...的分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学习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96396-1.html

这是一个开发板附带的程序,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可行的(开发板都是经过无数人人测试过的程序),你那之所以不行,是因为电路肯定和他不一样,你得修改程序适配到你的电路才行,慢慢分析找原因,一定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步进电机转动程序是怎样的,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思路。
我们知道步进电机的驱动不是一个 ...

为什么要再除以两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