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单片机自带RTC的使用,SSD1306 OLED显示,DHT11数据

楼主:
STM32F103 学习STM32自带RTC的使用,SSD1306 OLED显示,DHT11数据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rtc.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Clear();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OLED_ShowString(8,6,"RTC ERROR!     ",16,1);
                OLED_Refresh();
                delay_ms(80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8,6,"RTC Trying...  ",8,1);
                OLED_Refresh();
                delay_ms(800);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8,6,"RTC OK!  ",8,1);
        OLED_Refresh();
  delay_ms(8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25,4,9,12,1);//12*12 年
        OLED_ShowChinese(50,4,10,12,1);//12*12 月
        OLED_ShowChinese(76,4,2,12,1);//12*12 日
        OLED_ShowChinese(0,52,11,12,1);//12*12 温
        OLED_ShowChinese(13,52,13,12,1);//12*12 度
        OLED_ShowChinese(69,52,12,12,1);//12*12 湿
        OLED_ShowChinese(82,52,13,12,1);//12*12 度
        OLED_ShowChinese(48,52,14,12,1);//12*12 ℃
        OLED_ShowChinese(116,52,15,12,1);//12*12 %
        //OLED_DrawCircle(100,26,18);
        OLED_Refresh();

        while(1)
        {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OLED_ShowString(28,19,":",24,1);
                        OLED_ShowNum(0,5,calendar.w_year,4,12,1);
                        OLED_ShowNum(38,5,calendar.w_month,2,12,1);
                        OLED_ShowNum(63,5,calendar.w_date,2,12,1);
                        OLED_Refresh();
                        //switch(calendar.week)
                        //{
                        //        case 0:
                        //                OLED_ShowChinese(62,1,2,12,0); //12*12 日
                        //                break;
                        //        case 1:
                        //                OLED_ShowChinese(62,1,3,12,0); //12*12 一
                        //                break;
                        //        case 2:
                        //                OLED_ShowChinese(62,1,4,12,0); //12*12 二
                        //                break;
                        //        case 3:
                        //                OLED_ShowChinese(62,1,5,12,0); //12*12 三
                        //                break;
                        //        case 4:
                        //                OLED_ShowChinese(62,1,6,12,0); //12*12 四
                        //                break;
                        //        case 5:
                        //                OLED_ShowChinese(62,1,7,12,0); //12*12 五
                        //                break;
                        //        case 6:
                        //                OLED_ShowChinese(62,1,8,12,0); //12*12 六
                        //                break;
                        //}
                OLED_ShowNum(4,20,calendar.hour,2,24,1);
                OLED_ShowNum(40,20,calendar.min,2,24,1);
                OLED_ShowNum(68,32,calendar.sec,2,12,1);
                OLED_Refresh();

                if(DHT11_ReadData())  //如果DHT11读取到数据了,那么就显示
                        {
                                OLED_ShowNum(32,52,DHT11_GetTemp()/256,2,12,1);    //输出温度
                                OLED_ShowNum(100,52,DHT11_GetHem()/256,2,12,1);    //输出湿度
                         }
                else   //若DHT11采集不成功,那么就失败
                        {
                                OLED_ShowString(32,52,"??",12,1);
                                OLED_ShowString(100,52,"??",12,1);
                        }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延时,避免刷新DHT11数据太块
        }
}
}

网友A(2020-11-29):
能补一下硬件连接说明吗?

网友B:
时间精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补一下硬件连接说明吗?

附件里面有连接说明

网友C:
内部时钟精度不行,提高精度还是需要外部时钟电路

网友D:
资料里面包含什么呢

网友E:
这个可以好好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资料里面包含什么呢

源代码和所需库及连接说明

网友F(2021-01-04):
烧录成功但oled显示不出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