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28单片机自带adc跳来跳去 求分析

楼主:
对,就是跳来跳去……我都没想到这么不准……
用来测热敏电阻的,用的电阻分压,原理图见下。
万用表测量在1.65-1.75之间,但是用单片机adc就跳来跳去,一会零点几,一会一点几……
如果把单片机静置,单片机就会保持在一个不确定的数值上。动两下,就会跳来跳去好久
甚至,断开电阻分压的供电和地(我设计了跳线),依然显示有电压,还是跳来跳去。
神奇。。
STC8H1k28自带adc,adc参考电压直接连了vcc,用ams1117和两节7号电池都是如此。
即使参考电压再不准,也不至于这样吧……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跳变没有任何规律。
如下是程序,原理图和实拍。tm1640驱动没有问题,非常好用(在别人基础上改的,最近学的多了才知道是iic)。
adc程序是在datasheet里复制的,有改动,后续处理是参考了数十个程序融合而成的。

//头文件-----------------------------------------------
#include <stc8.h>
#include<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端口声明----------------------------------------------
sbit led1=P1^6;
sbit led2=P1^7;
sbit DIN=P3^4;
sbit CLK=P3^5;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nsigned char ah;
unsigned char al;

//端口声明----------------------------------------------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nbr[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39};  //共阳数码管段码数据

void delay(unsigned z)
{
   unsigned x,y;
        for(x=z;x>0;x--)
                for(y=300;y>0;y--);
}

//IIC协议start通讯开始函数-----------------------------------
void I2CStart()
{
    DIN=1;
    CLK=1;
        delay(2);

        DIN=1;
        delay(2);

        DIN=0;
        delay(4);

        CLK=0;
        delay(2);
}

//IIC协议stop通讯结束函数-----------------------------------
void I2CStop()
{
        CLK=1;
        delay(2);

        DIN=0;
        delay(2);

        DIN=1;
        delay(2);

        CLK=0;
        DIN=0;

}

//发送8bit数据,从低位开始-----------------------------
void I2CWrite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oneByte&0x01)
          DIN=1;
        else
          DIN=0;
        delay(3);
        CLK=1;
        oneByte=oneByte>>1;
        }
        CLK=0;
        delay(4);
        DIN=0;
        delay(2);
}
//TM1640写数据,再次封装,简化程序----------------------------
void tmw(int ha,hb)
{
        I2CStart();
                I2CWritebyte(ha);        //地址命令设置:初始地址00H
                for(i=0;i<1;i++)        //发送16位显示数据
                        {
                                I2CWritebyte(hb);         //显示值
                        }
                I2CStop();
}
//TM1640开启显示便捷函数-------------------------------------
void tms()
{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c);        //显示控制:显示开,脉冲宽度设为11/16
                I2CStop();

}

//adc中断-----------------------------------------------------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ah = ADC_RES; //读取 ADC 结果
        al = ADC_RESL; //读取 ADC 结果
        delay(2);//必要的延时
        ADC_CONTR |= 0x40; //继续 AD 转换
}
//adc采样函数-----------------------------------------------------
void ad()
{
        unsigned int ab = 0;
        int ac = 0;
        float ad;
  ab = ah*4+al;//两个寄存器(adc结果)合并
        ad = ab*10000/1024*3.2;//计算电压(无小数点)
        ac = ad;
        tmw(0xc0,nbr[ac/1000%10]);//每一位依次显示在数码管上
        delay(10);
        tmw(0xc1,nbr[(ac/100)%10]);
        delay(10);
        tmw(0xc2,nbr[(ac/10)%10]);
        delay(10);
        tmw(0xc3,nbr[ac%10]);
        delay(10);
        tms();
        delay(20);

}
//main函数-----------------------------------------------------
void main()
{
        //uart_init();

        P0M0 = 0x00; //配置io口寄存器为双向口
        P0M1 = 0x01; //设置 P0.0 为 ADC 口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 ADC 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ADCCFG = 0x0f;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8; //使能 ADC 模块
        EADC = 1; //使能 ADC 中断
        EA = 1;
        ADC_CONTR |= 0x40; //启动 AD 转换
        led1 = 0;
        while(1){
                        ad();
                }
}

数码管用的tm1640驱动。热敏电阻10k,分压电阻10k(实测9.2k)
没有连锡,焊接没问题,热敏电阻拆下来量了没坏
神奇,完全可以改造成随机数生成器……

屏幕截图 2020-11-28

网友A(2020-11-29):
添加数字滤波器以平均模拟变量采样; 此外,请检查模拟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出现问题不要轻易怀疑单片机问题,首先要确认特殊功能寄存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仔细核对通道选择,转换速度选择,转换结果格式选择(合并转换结果高低位的方式不同)。
正确选择电压换算公式的数据类型,楼主采用的公式错误,运算过程数据溢出。
十二位ADC结果换算成10进制(4舍5入)公式
毫伏=(参考电压*十二位ADC结果*10000/4096+5)/10
依据楼主程序配置建议算法:
void ad()
{
        unsigned int ab = 0;
        unsigned int ac = 0;
        unsigned int ad;
        ab = ((unsigned int)ah<<4)|(al>>4);//两个寄存器(adc结果)合并
        ad = (long)ab*10000/4096*3.2;//计算电压(无小数点)
        ac = ad;
        ......

网友C:
刚没仔细看。。。发现是采用中断读取adc的这个应该就是问题所在了,假如恰好正在执行运算时,中断并改变了ah,al值,那得到的结果就不知道是啥了。
流程改一下,开启转换,中断读取,读取一次,刷新一次 开启转换,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D:
ab = ah*4+al
这个什么意思?
ADCCFG = 0x2f,这个寄存器改一下,ADC结果就直接取高位和低位运算就可以了
你参考一下楼上的几位,先把ADC部分的资料看一下再修改
这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E:
本人用了STC8H系列的另外一款芯片STC8H8K64U,使用了2.5V基准电压,测试ADC效果很好。不过用的是TB上买的现成的板子,我把原理图ADC部分和实验源码发你参考下,都是STC8H系列的应该参考意义比较大。同意楼上见解,STC芯片依然出库不会有那么大问题的。

实验2-9-2:ADC电位器实验(P0.4读取电压值).rar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没仔细看。。。发现是采用中断读取adc的这个应该就是问题所在了,假如恰好正在执行运算时,中断并改变了a ...

51官方的datasheet就是个大坑呀!用的51官方的中断程序……发现了好几个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出现问题不要轻易怀疑单片机问题,首先要确认特殊功能寄存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仔细核对通道选择,转换速度 ...

谢谢!

网友G:
可以做个卡尔曼滤波器,或是把采到的数据放到matlab中曲线拟合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出现问题不要轻易怀疑单片机问题,首先要确认特殊功能寄存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仔细核对通道选择,转换速度 ...

解决了!谢谢大佬!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个卡尔曼滤波器,或是把采到的数据放到matlab中曲线拟合一下

已经解决了!根据楼上大佬的回复,确实是使用了不正确的公式导致数据溢出。谢谢!

网友H(2021-01-12):
经常用AD,实际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点,简单总结下,参考下。
AD取样,没有特殊情况啥的,两个算法必须,不然不专业!
1:注意输入阻抗问题。电源要稳定做好滤波处理,电源很重要,片内AD一般都用电源当基准。
2:头两次取样建议丢弃,速度允许,尽可能慢档位
3:加【中位值平均滤波】 【全程区间线性插值】
4:如果不使用595或者1650 1638之类LED驱动芯片,MCU频率尽可能提高!
5:尽可能用外部晶振。

网友I(2021-03-02):
你好,楼主,你有么有用STC8H1K28这个单片机做PWM波形输出的程序。这款单片机刚出来不久,找不到相关例程。如果有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J(2021-08-31):
引用 网友E:
本人用了STC8H系列的另外一款芯片STC8H8K64U,使用了2.5V基准电压,测试ADC效果很好。不过用的是TB上买的现 ...

请问STC8H8K64U支持USB硬件接口仿真吗?

网友K(2023-11-28):
楼主你测出来精度多少,0.01v吗,还是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