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一个音乐片,需要接的元件很多,上面有30个孔,不知道如何接线,上面只有四...

楼主(2020-11-29):
如题。还有两个集成电路不知道怎么接线 一个是FC54D(12脚)),另一个是F004C(8脚)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才30个孔很简单的,先随意堵几个孔,然后这个脚接那个,另一个接另外一个,这边的接那边的....然后搞定

网友C:
放个图好一点,现在我也有点蒙,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