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main.c结构下面没有其他.h文件,怎么也调不进去,求助

楼主:
如图,我想把两个.H文件调入Main.c中,但是即使在其中声明了调用还是不行,搞了半天也不明白,只好求助各位了,谢谢

网友A(2020-11-29):
第二个图是我的,第一个是别人的,

网友B:
在source group1上面点右键加入即可

网友C:
这是因为你没有调用TEMP.H这个头文件在主函数中加入就可以了

网友D:
点那个魔术棒一样的东西,里面把头文件路径加上去

网友E:
编译没通过?

网友F:
你在main.c中再建一个文档然后用.h文档的格式建立就会出现了

网友G(2022-01-13):
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刚刚解决了,就是在main.c文件中再加入一行 #include <intrins.h> 然后就成功了,不不知道是为什么,正在查资料

网友H:
因为你只让程序去找这个名叫<temp.H>的文件,却没有告诉它去哪里找这个文件。
你要在项目选项中加入<temp.H>所在的路径。

网友I:
9楼说的对,除了要把两个.h文件包含进去,还要在keil做下设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刚刚解决了,就是在main.c文件中再加入一行 #include  然后就成功了,不不知道是为 ...

应该是你原来编译没通过,用到了intrins.h文件,添加后编译通过了

网友K:
9楼说的对,还要在keil里添加.h的路径才行。

网友L:
首先h文件是否和main.c在同一个目录。没有的话,确认编译的时候,系统要能找到这个h文件。必要的话,要设置工程编译选项,包含这个h文件所在的目录。
其次,要保证你的main.c的代码没有问题,看编译时的提示。因为程序有bug,编译出毛病的时候,是显示不出来你想要的那些h文件。
你看下执行编译时,系统提示的信息。这个很重要。

网友M:
程序文件发进来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