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DC0832程序里面的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啊?38 69 71

楼主(2020-11-29):
uchar ADC0832()
{
        cs=1;
        clk=0;
        cs=0;
        di=1;

        clk=1;
        clk=0;
        di=1;

        clk=1;
        clk=0;
        di=0;

        clk=1;
        clk=0;
        di=1;
        for(i=0;i<8;i++)
        {
                clk=1;
                clk=0;
                num=num<<1;
                num|=(uchar)di;
        }
        cs=1;
        return num;
}

                if(num<=38)
                        wendu=num-69;
                if(num>38&&num<=70)
                        wendu=num-70;
                if(num>70)
                        wendu=num-71;

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是在检测温度范围

网友B:
这个你因该看ADC0832的数据手册,你采集的模拟信号的电压值与温度转换是有一个函数关系的,最好用数学软件拟合一个图形出来然后求出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