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和关于三极管的蜂鸣器驱动电路Proteus仿真图

楼主: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 VC > VB > VE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 VC < VB < VE

低电平和高电平信号驱动蜂鸣器电平
由于单片机的输出电流电压都比较低,需要借助外部的电源去驱动外部的蜂鸣器设备

高电平信号驱动蜂鸣器
这里蜂鸣器的驱动电流可视为R3电阻流出的

网友A(2020-12-01):
你确定这个电路图正确吗?15V不会通过PNP三极管的EB结损坏单片机的I/O口?

网友B:
这个帖子发出来纯粹是误导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电路图正确吗?15V不会通过PNP三极管的EB结损坏单片机的I/O口?

别在意这些细节,我只是发有这种驱动电路结构,具体电压那得参考手册和实际电路说的算

网友D:
这几个图已经不是不足之处了,而是错误示范,革命尚未成功,楼主仍需努力啊,仿真之后,把自己的电路搭一下,验证ok之后,再上传吧,技术需要严谨,不是简单的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在意这些细节,我只是发有这种驱动电路结构,具体电压那得参考手册和实际电路说的算

那你发出来有什么用呢?人家会的,不需要你来发,人家不会的肯定是参考你的电路设计,那么参数电压人家跟定也跟着你的走啊,你说这是细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你发出来有什么用呢?人家会的,不需要你来发,人家不会的肯定是参考你的电路设计,那么参数电压人家跟 ...

对!有道理,起码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E:
不要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