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大棚环境检测程序

楼主(2020-11-29):
51单片机,检测大棚土壤温湿度、CO2浓度和光照强度。用到sht10、GY-30和SGP-30,用1602显示,三个程序凑的,加蜂鸣器报警,三个LED随光照强度改变点亮个数。小白勿喷

/***********************************************************************
* 文 件 名: 温湿度测量仪
* 使用芯片: STC89C52RC
* 使用晶振: 12MHz
* 编程方式: 框架式编程
* 硬件连接: P0口连接到LCD1602的数据口,P2^0接到LCD数据/命令选择端RS,P2^1接到LCD读/写控制信号端RW,P2^2接到LCD1602使能端EN
* 描述功能: LCD1602显示温湿度传感器SHT11的温湿度
* 日    期: 2018/12/16
* 作    者: (果果小师弟)B站
***********************************************************************/

# include <all.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GP30.h"
#include "delay.h"

sbit          SCL=P1^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4;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bee=P3^7;
sbit    gled=P3^6;
sbit    yled=P3^5;
sbit    rled=P3^4;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q;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unsigned int flag=0;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uint wendu,shidu;
typedef union
{
  u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enum
  {
          TEMP,HUMI   //TEMP=0,HUMI=1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if(temp_data<3000)
                {
                 rled=1;
                 gled=0;
                 yled=1;
                 }
                 else if(temp_data>3000)
                {
                if(temp_data>6000)
                {
                        rled=0;
                 gled=0;
                 yled=0;
                 }else
                 {
                         rled=1;
                 gled=0;
                 yled=0;
                 }
                 }else
                 {
                 rled=1;
                 gled=1;
                 yled=1;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float temp1;
                value humi_val,temp_val;
    char error;
        char checksum;
        u32 sgp30_dat;
        u16 CO2Data,TVOCData;//定义CO2浓度变量与TVOC浓度变量,
        SGP30_Init();   //初始化SGP30

        LCD_init();
        s_connectionreset();
  LCD_disp_str(5,1,"welcome");
        delay_n10us(2000);              //延时0.2s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SGP30_Write(0x20,0x08);
        sgp30_dat = SGP30_Read();//读取SGP30的值
        CO2Data = (sgp30_dat & 0xffff0000) >> 16;
        TVOCData = sgp30_dat & 0x0000ffff;

                /*while(CO2Data == 400 && TVOCData == 0)
        {
                SGP30_Write(0x20,0x08);
                sgp30_dat = SGP30_Read();//读取SGP30的值
                CO2Data = (sgp30_dat & 0xffff0000) >> 16;//取出CO2浓度值
                TVOCData = sgp30_dat & 0x0000ffff;                         //取出TVOC值

                delay_ms(100);
        }*/

        while(1)
        {
                error=0;
                error+=s_measure((u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测量湿度
                error+=s_measure((u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测量温度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SGP30_Write(0x20,0x08);
                (u32)sgp30_dat = (u32)SGP30_Read();//读取SGP30的值
                CO2Data = (sgp30_dat & 0xffff0000) >> 16;//取出CO2浓度值
                if(CO2Data>10000 | temp1>9000)
                        bee=0;
                else
                {
                        bee=1;
                }

                TVOCData = sgp30_dat & 0x0000ffff;       //取出TVOC值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

    temp1=(float)dis_data/1.2;
    conversion(temp1);         //计算数据和显示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出现错误:连接重置
                else
                {
                                //flag++;
                                //if(flag==11)
                                        //flag=0;

                                //if(flag<5)
                                //{
                                //LCD_disp_str(0,1,"s       ");
                                //LCD_disp_str(0,2,"w       ");
                                LCD_disp_str(0,1,"TT.T %  ");           //初始化温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0,2,"RR.R C  ");     //初始化湿度显示区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将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将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calc_dht90(&humi_val.f,&temp_val.f);            //计算湿度、温度
                        wendu=10*temp_val.f;
                        //LCD_disp_char(2,2,wendu/1000+'0');              //显示温度百位
                        LCD_disp_char(0,2,(wendu%1000)/100+'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1,2,(wendu%100)/10+'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3,2,(wendu%10)+'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LCD_disp_char(4,2,0xdf);
                        shidu=10*humi_val.f;
                        //LCD_disp_char(2,1,shidu/1000+'0');               //显示湿度百位
                        LCD_disp_char(0,1,(shidu%1000)/100+'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1,1,(shidu%100)/10+'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3,1,(shidu%10)+'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if (flag>5)
                        //{
                        LCD_disp_str(7,1,"       lx");
                        LCD_disp_char(8,1,wan);
                        LCD_disp_char(9,1,qian);
                        LCD_disp_char(10,1,bai);
                        LCD_disp_char(11,1,shi);
                        LCD_disp_char(12,1,ge);

                        if (CO2Data == 400 && TVOCData == 0)
                                LCD_disp_str(8,2," loading");
                        else
                        {
                        LCD_disp_str(7,2,"      ppm");
                        LCD_disp_char(7,2,CO2Data/10000+'0');
                        LCD_disp_char(8,2,(CO2Data/1000)%10+'0');
                        LCD_disp_char(9,2,(CO2Data%1000)/100+'0');
                        LCD_disp_char(10,2,(CO2Data%100)/10+'0');
                        LCD_disp_char(11,2,CO2Data%10+'0');
                        }
                        //}
                 }
       delay_n10us(8000);                               //延时约0.8s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