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C#写的小学数学出题联系系统源代码

楼主(2020-11-29):
c#写的小学数学二年级自动出题系统,实现自动随机出题;四则运算。对于刚学C#的朋友掌握光标获取、锁定光标,TAB切换、回车键绑定、随机数产生、列表框显示运用等有帮助!

源程序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WindowsFormsApp4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int a, b,aaa,bbb,bb;

        string op;
         string op1;
         string op2;

         int result;
         int result1;
         int result2;

        Random rnd = new Random();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Button1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a = rnd.Next(10) + 1;

            b = rnd.Next(10) + 1;
            if (a<=b)
                    a=a+b;

            aaa = rnd.Next(10) + 1;

            bbb = rnd.Next(10) + 1;
             if (aaa<=bbb)
                    aaa=aaa+bbb;
            bb = rnd.Next(8) + 1;
            int c = rnd.Next(3);
            int cc = rnd.Next(3);
                        int ccc = rnd.Next(2);
            switch (c)

            {

                case 0: op = "+"; result = a + b; break;

                case 1: op = "-"; result = a - b; break;

                case 2: op = "×"; result = a * b; break;

                case 3: op = "÷"; result = a / b; break;

            }
              switch (cc)

            {

                case 0: op1 = "+"; result1 = aaa + bbb ; break;//OP1表示当前运算符号和结果,运算结果result1等于加数+加数

                case 1: op1 = "-"; result1 = aaa - bbb ; break;//OP1表示当前运算符号和结果,运算结果result1等于被减数-减数

                case 2: op1 = "×"; result1 = aaa * bbb ; break;//OP1表示当前运算符号和结果,运算结果result1等于乘数*乘数

                case 3: op1 = "÷"; result1 = aaa / bbb ; break;//OP1表示当前运算符号和结果,运算结果result1等于除数/除数

            }
               switch (ccc)

            {

                case 0: op2 = "+"; result2 = result1 +  bb; break;

                case 1: op2 = "×"; result2 = result1 *  bb; break;

            }

                    textBox2.Text = a.ToString();//算式1中的从左边到右第一个数

            textBox3.Text = b.ToString();//算式1中的从左边到右第二个数

            textBox4.Text = aaa.ToString();//算式2中的从左边到右第一个数

            textBox5.Text = bbb.ToString();//算式2中的从左边到右第二个数
            textBox6.Text = bb.ToString();//算式2中的从左边到右第三个数

            label2.Text = op;//算式1中的运算符号,随机产生对应的符号
            label1.Text = op1;//算式2中的运算符号,随机产生对应的符号
            label6.Text = op2;//算式2中的运算符号,随机产生对应的符号
            textBox1.Text="";//按键后清空文本框的内容!
            textBox7.Text="";//按键后清空文本框的内容!
            textBox1.Focus();

        }

        private void Button2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extBox1.Text =="")
                //        MessageBox.Show("请输入数字,不能为空");

                //else
                        // MessageBox.Show("输入的数字正确");

          if (textBox1.Text  == "")//判断是否输入的用户名,如果没有输入,显示下面的提示,否则跳到else
            {
                MessageBox.Show("答案不能为空!", "警告",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Warning);
            }
          if  (textBox7.Text  == "")//判断是否输入的用户名,如果没有输入,显示下面的提示,否则跳到else
            {
                MessageBox.Show("答案不能为空!", "警告",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Warning);
            }
            else
                {
                    string str = textBox1.Text;//文本框输入为等式的结果,结果答案输入处。

                    string str1 = textBox7.Text;

                 double d = double.Parse(str);

            double dd = double.Parse(str1);
                 string disp =  "       " + a + op + b + "=" + str + " ";
                           string disp1 = "       " + aaa + op1 + bbb + op2 + bb + "=" + str1 + " ";

           if (d == result) // if( Math.Abs(d-result)< 1e-3 )

                    disp += "√       答案正确       刘颖颖你真棒";

            else

                          disp += "╳       答案错误       加油重新列算式运算";
             if (dd == result2) // if( Math.Abs(d-result)< 1e-3 )

                     disp1 += "√       答案正确       刘颖颖你真棒";

                     else
                disp1 += "╳       答案错误       加油重新列算式运算";

                                  lstDisp.Items.Add(disp);
                                  lstDisp.Items.Add(disp1);
                                  textBox1.Text="";//清空上一次输入的结果!
                                  textBox7.Text="";//清空上一次输入的结果!

            }

    }
                void TextBox1KeyPress(object sender, KeyPressEventArgs e)
                {
                        if(!(char.IsNumber(e.KeyChar))&& e.KeyChar !=(char)8)
                        {
                                e.Handled = true;//判定为数字,可以输入
                        }
                }
                void LstDispSelectedIndex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lstDisp.Text.Length >10)
                                lstDisp.Text = "";
                }
                void TextBox7KeyPress(object sender, KeyPressEventArgs e)
                {
        if(!(char.IsNumber(e.KeyChar))&& e.KeyChar !=(char)8)
                        {
                                e.Handled = true;//判定为数字,可以输入
                        }
                }
                void Button3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lstDisp.Items.Clear();
                }

    }
}

楼主:
怎么上传附件

网友A(2021-08-07):
不错,学习了。实测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