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中断方式按键控制灯,单击和长按效果 源程序

楼主(2020-11-30):
IAR, 中断方式按键控制灯,单击和长按效果

CC2530源程序如下:
/*
如果按键按下时间小于1秒,则切换灯的闪烁效果
如果按键按下时间大于1秒,则保持常亮
*/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K4 P0_1
#define K5 P0_4

#define D2 P1_0
#define D1 P1_1

unsigned char flag=0;

static inlin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因为中断调用了此函数,
                                      //所以要使用内联函数inline修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
    for(j=0;j<500;j++);
  }
}

void main(void)
{
  P1DIR |= 1<<0|1<<1;

  IEN1 |= 1<<5;   //使能P0中断
  P0IEN |= 1<<1;  //P0_1中断使能
  PICTL |= 1<<0;  //下降沿触发
  EA = 1;         //使能总中断

  while(1)
  {
    if(flag==0)
    {
      D1=~D1;
      delay(500);
    }
    else
    {
      D1=~D1;
      delay(100);
    }
  }
}

#pragma vector=P0INT_VECTOR  //vector小写,结尾不能加分号
__interrupt void P0INT(void)
{
  if((P0IFG&(1<<1))!=0) //P0IFG寄存器:P0口引脚中断标志位寄存器,
                      //当对应引脚有上升或下降沿后标志位变1
  {
    unsigned int i=0;
    for(i=0;i<50;i++)//500ms内判断50次,如果按键抬起马上跳出
    {
      delay(10);
      if(K4==1) break;
    }
    if(i>1)//如果不是抬起的抖动(因为长按抬起时的抖动会再次触发中断)
    {
      if(i!=50)//单击
      {
        flag=0;
      }
      else    //长按
      {
        flag=1;
      }
    }

    P0IFG &= ~(1<<1);//清除对应中断标志位
  }
  P0IF = 0; //P0IF位:为P0口中断申请标志位,
            //当P0IFG中断标志寄存器有位为1,并且开启了此位的中断时,P0IF位变1
}

/*
如果按键按下时间小于1秒,则切换灯的闪烁效果
如果按键按下时间大于1秒,则保持常亮
*/

/*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K4 P0_1
#define K5 P0_4

#define D2 P1_0
#define D1 P1_1

unsigned char flag=0;

static inlin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因为中断调用了此函数,
                                      //所以要使用内联函数inline修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
    for(j=0;j<500;j++);
  }
}

void main(void)
{
  P1DIR |= 1<<0|1<<1;

  IEN1 |= 1<<5;   //使能P0中断
  P0IEN |= 1<<1;  //P0_1中断使能
  PICTL |= 1<<0;  //下降沿触发
  EA = 1;         //使能总中断

  while(1)
  {
    if(flag==0)
    {
      D1=~D1;
      delay(500);
    }
    else
    {
     D1=~D1;
      delay(100);
    }
  }

}

#pragma vector=P0INT_VECTOR  //vector小写,结尾不能加分号
__interrupt void P0INT(void)
{
  if((P0IFG&(1<<1))!=0) //P0IFG寄存器:P0口引脚中断标志位寄存器,
                      //当对应引脚有上升或下降沿后标志位变1
  {
    unsigned int i=0;
    delay(10);
    if(K4==0)
    {
      for(i=0;i<50;i++)
      {
        delay(10);
        if(K4==1) break;
      }
      if(i!=50)
      {
        flag = 0;
      }
      else
      {
        flag = 1;
      }
    }
    P0IFG &= ~(1<<1);//清除对应中断标志位
  }

  P0IF = 0; //P0IF位:为P0口中断申请标志位,
            //当P0IFG中断标志寄存器有位为1,并且开启了此位的中断时,P0IF位变1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03-2. 中断方式按键控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