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用步进电机做的点光源跟踪系统,在中断函数处出问题了。请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20-11-30):
这是一个用步进电机做的点光源跟踪系统,同时要在数码管显示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在中断函数处出问题了。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A1=P1^0;
sbit B2=P1^1;
sbit C3=P1^2;
sbit D4=P1^3;
sbit leftright=P2^1;
#define A_ON {A1=1;B2=0;C3=0;D4=0;}
#define B_ON {A1=0;B2=1;C3=0;D4=0;}
#define C_ON {A1=0;B2=0;C3=1;D4=0;}
#define D_ON {A1=0;B2=0;C3=0;D4=1;}
#define AB_ON {A1=1;B2=1;C3=0;D4=0;}
#define BC_ON {A1=0;B2=1;C3=1;D4=0;}
#define CD_ON {A1=0;B2=0;C3=1;D4=1;}
#define DA_ON {A1=1;B2=0;C3=0;D4=1;}
#define ABCD_OFF {A1=0;B2=0;C3=0;D4=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sec,min;
u8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i)        //步进电机延时用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min/100];
        DisplayData[1]=smgduan[(min/10)%10];
        DisplayData[2]=smgduan[min%10];

}
void leftright1(char a) //右转
{
unsigned char i;
for(i=0;i<a;i++)
{
A_ON
delay1(1500);
sec--;
B_ON
delay1(1500);
sec--;
C_ON
delay1(1500);
sec--;
D_ON
delay1(1500);
sec--;
}
}
void leftright2(char a) //左转
{
unsigned char i;
for(i=0;i<a;i++)
{
D_ON
delay1(1500);
sec++;
C_ON
delay1(1500);
sec++;
B_ON
delay1(1500);
sec++;
A_ON
delay1(1500);
sec++;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leftright=1;
        while(1)
        {
if(leftright==1)
{
leftright2(1);
}
if(leftright==0)
{
leftright1(1);
}
                datapros();
                DigDisplay();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这里出错了)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if(sec>=11)  //
        {
                min++;
                if(sec<0)
                {
                        min=0;
                        if(min>360)
                        {
                                min=0;
                        }
                }
        }
}

软件显示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16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Target not created在最后一个中断函数处

网友A:
c141 记号错误,
主函数最后加上一个花括号‘}’就可以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41 记号错误,
主函数最后加上一个花括号‘}’就可以编译。

谢谢,可以了

网友B:
c141记号有问题 主函数最后少了一个} 加了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