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16x单片机EEPROM擦除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30):
第三张图里的name能正常加和保存,但在最后else里想擦除怎么都不行望高人指点

楼主:
最后sector_Erase(0x0000)擦除不了 里面还是原来的值

网友A:
if(short_<=159)  {short_=0;
变量short_值始终小于159,满足不了条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short_

上面是截图没截完整 上传6.几M,提示大了 传不了,看的是截图,上面还有语句,是按下变量加 ,松开才是下面判断 ,短按加一次能正常写和显示 ,长按也能进入下面else语句,只是其中删除那句好像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