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Pin的TFT320240液晶屏在哪里可以弄到?

楼主:
如题,这种20Pin的TFT320240显示屏有人在τ 宝买过吗?有人说在τ 宝有卖,但是问了很多家都没有,大家如果买过的话可以给个网址吗?(图片是protues里添加的元器件样式)。

网友A(2020-11-30):
万能的τ 宝肯定有,但没必要守死20P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τ 宝肯定有,但没必要守死20PIN

不同的屏幕驱动的代码是不是也不一样,换了屏幕是否意味着也要改屏幕驱动的代码呢?请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屏幕驱动的代码是不是也不一样,换了屏幕是否意味着也要改屏幕驱动的代码呢?请问。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D:
T宝上是有的,如野H,正点YZ,因该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屏幕驱动的代码是不是也不一样,换了屏幕是否意味着也要改屏幕驱动的代码呢?请问。

屏的驱动IC不同的话,稍微换换屏的初始化代码就可以,写显示的数据结构和方法基本一样的。

网友F:
只要显示屏的驱动IC型号一样,初始化代码就一样,接口定义可以不一定要一一对应,跳下线对应正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