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伙帮忙查找一个芯片的信息,SOT23-6封装,丝印 “_LK”

楼主:
麻烦大伙帮忙查找一个芯片的信息,SOT23-6封装,丝印 “_LK”,如下图所示: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20-11-30):
射频ic吗楼主

网友B:
不是,是人体感应灯控制板上面的

网友C:
这个要看电路分析。单片机?运放?DC-DC?

网友D:
Code:LK
RP154N010B
Ricoh
SOT-23-6        Linear voltage regulator IC
LDO, Dual out, Vout1/Vout2=3.0V/1.8V±1%, 300mA, +CE

看看對不對

网友D:
另一款:
Code:LK
AX6604KCA
AXElite Technology
SOT-23-6        Linear voltage regulator IC
LDO, Dual out, Vout1/Vout2=3.0/3.0V±2%, 200mA, +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