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电梯SJ300-110HF-GH驱动电源板常见问题

楼主(2020-11-30):
日立电梯货梯运行抖动,先检查变频器SJ300-110HF-GH驱动电源板,多是这个坏了,我有这个驱板板,也可以维修

楼主(2021-07-07):
--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的最致命杀手!特别是当停机几天后,粘在电路板上的尘埃返潮,这时送电后变频器电路板就最容易打火而损坏! 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灰尘;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 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7)---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更换!

8)---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后来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效果很好!

9)---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