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降压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二极管降压遇到的问题

网友A:
用两个SS54(一个降压0.4V,两个刚好得到4.2V)二极管降压就可以了,4007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SS54(一个降压0.4V,两个刚好得到4.2V)二极管降压就可以了,4007不好使!

你没看懂

网友A:
好嘛,
首先得确定你测量的值可以用(准确性)!
其次,如果只是问为什么得到的5.2V或者10.25V可以直接查4007手册!
最后,4007也不是降压应该选用的!

网友B:
指针式还是数字式万用表?

网友C:
呵呵~~二极管压降是没问题的,可以判定使用万用表不当~~

网友D:
你的j0接了什么吗?没接就是开路,所以4007是基本没有电流流过的,有的是流到万用变的电流所以你这个电压不对,可以加个10k的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j0接了什么吗?没接就是开路,所以4007是基本没有电流流过的,有的是流到万用变的电流所以你这个电压不 ...

你好 哥   两个端子都是开路  开路会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哥   两个端子都是开路  开路会影响?

开路就没有电流啊,没有回路哪来的压降?你要接个电阻到底,接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4.2V了

网友E:
可以加个10k的电阻,到地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常见!数字表的内阻一般在1M左右,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通过的电流会产生谐波成分,这样与直流电压叠加就得出高于输入电压了。如果要测量准确,可以在输出并联电容和加负载测试。另外,二极管降压不可靠,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与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和温度有关,有时小电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在0.6V左右,而1A的电流可以达到近0.8V,大电流甚至可以达到1.1V的正向压降。

网友G:
这个得看负载大小,空载测试就没意义了。

网友H:
表电池不够啦

网友I:
降压要有电流才行.没电流两端电压相等

网友J:
用两个SS54(一个降压0.4V,两个刚好得到4.2V)二极管降压就可以

网友K:
要接负载测  不接负载侧不准 哪怕用10K电阻做个假负载测试也可以的

网友L:
二极管降压只有接了负载才有区别,空载量肯定不准。

网友M:
你既然要用二极管降压,就得接负载,不然测出来的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N:
楼上的人们发现您的电路断开了,您必须添加负载,例如,为J0和J8添加一个电阻,然后重试。

网友O:
不接负载测试没有用,接一个与你真正负载阻值相似的电阻就可以测出实际电压

网友P:
电流不同,降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Q:
J0那边没接负载吧,没电流

网友R:
单独只测试二极管的两端电压,不要对地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