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没问题,但是灯却不亮呀?

楼主:
这是定时计数器,然后等是要求循环点亮的

网友A(2020-11-30):
第一,程序编译成功,不代表程序没问题;第二,你这个数码管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程序的编码值用的是共阴极的,第三,P0口输出外部要加上拉电阻10k,第四,看看TMOD的值好像是0x01,总之,慢慢检查电路很程序吧

网友B:
P0口输出外部要加上拉电阻10k,这是必须的如果你不上拉的话,单片机的驱动能力肯定不行,就像LM393要加上拉电阻一样

网友C:
你这定时时间是50ms数字加一吧?如果要是50ms的话它数字变得话你能看到??

网友D:
管脚都显示红色,代表高电平,证明你程序没运行起来,程序问题。

网友E:
加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程序编译成功,不代表程序没问题;第二,你这个数码管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程序的编码值用的是共阴极 ...

好的,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定时时间是50ms数字加一吧?如果要是50ms的话它数字变得话你能看到??

好的,谢谢啊

网友G:
TMOD=0X01,你用的是定时器0。

网友H:
P0口输出外部要加上拉电阻10k

网友I:
应该是要用共阴数码管。
要加上拉电阻。
程序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K:
我看哥哥们说的差不多了,我补充一点,把  P0=a[i];    写到 if   里面会好点吧。

网友K:
其他哥哥都讲得差不多了
我补充一点
把  P0=a[i];  写到  if   里面会好点吧

网友L:
加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M:
试试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