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管理系统BMS绝缘检测电路

楼主:
电池组总正端PACK+        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的阻值下降比例大于电池总负端PACK-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下降比例时,

电池组总正端PACK-        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的阻值下降比例大于电池总负端PACK+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下降比例时(PACK-GND之间直接连接,哪里来的绝缘电阻)

1.这两句话啥意思,没看懂!
2.电池组的内阻和绝缘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A(2020-11-30):
兄弟是准备搞绝缘检测吗。绝缘电阻肯定有,电池PACK与电池箱间的漏电流电阻,电机与外壳间漏电流电阻,电线电缆破皮时漏电阻。需要这个方案可以找我,我以前做个这个交流注入法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准备搞绝缘检测吗。绝缘电阻肯定有,电池PACK与电池箱间的漏电流电阻,电机与外壳间漏电流电阻,电线 ...

这个绝缘电阻是越大越好吗?如果绝缘电阻越大   岂不是反应接GND不良?

网友C:
我觉得测绝缘电阻时,PACK-与GND先断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测绝缘电阻时,PACK-与GND先断开测。

要测试哪几部分的绝缘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测绝缘电阻时,PACK-与GND先断开测。

为什么要断开测

网友A:
交流注入法在不同状态测量结果不一样,我记得测量时候,要给出PACK+和PACK-的测量结果。当在汽车正常工作时候,PACK+和PACK-得到结果是一样的。因为电池内阻小。从电阻等效回路分析,测量结果也应该接近一致

网友D(2022-02-09):
兄弟,图片是来自哪本书啊,麻烦告知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