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采样运放电路产生地干扰,求分析

楼主(2020-11-30):
如图电路,电机驱动,当四个电机同时转动时,四路运放互相干扰;
IN FL为某一个电机回路采样电阻的上端,地均接入一个大面积敷铜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Y型接地是怎样的,我现在就是一路动作时,其他路有干扰

你没有看我前面的图片吗?那就是Y型接地,有的叫多点一地,有的叫星型接地,你为什么不把你的PCB的电路文件上传上来看一下呢?
如果实在不会,那就在布线的时候,先不连GND,最后放一个焊盘作为接地点,所有的地都不要相连的去连接这个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看不明白,没有完整的电路,看不出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你这个采样是采什么样
LM2902失调电压是2mV ...

Y型接地是怎样的,我现在就是一路动作时,其他路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进展是差分放大输入的电压降已经为0,但是实际上差分输出并不为0,因该是失调电压导致的,怎么解

你这个电路看不明白,没有完整的电路,看不出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你这个采样是采什么样
LM2902失调电压是2mV,你电路的增益是101倍,输出最大偏差会有0.2V(200mV),也许有小一点的,IC不一样输出电压也不一样
如果是多组电机同时采样.如果是电流采样,而且大概是300mA(不确定是多少,大概估计的)以上的话,底层全部接地是不行的,会导致一个电机转动时,没有转动的那一级也会有输出,要采用多路Y型接地,加大滤波电容什么都是没用的
你最好是上传完整的电路和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路可以用LC或者RC构建π型滤波电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防止电机产生的电磁干扰信号窜扰

有具体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电路单独运行没问题的话,看看你的12V-CTRL是不是和电机电源是同一个电源,如果是最好把电机供电回 ...

我也想这样,成本不允许啊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多点一地,就像音响电路一样,每路运放的地都要分开,然后在一个点上集中,大概就是这样接的

目前进展是差分放大输入的电压降已经为0,但是实际上差分输出并不为0,因该是失调电压导致的,怎么解

网友C:
采样电路可以用LC或者RC构建π型滤波电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防止电机产生的电磁干扰信号窜扰

网友D:
如果你的电路单独运行没问题的话,看看你的12V-CTRL是不是和电机电源是同一个电源,如果是最好把电机供电回路和采样电路隔开或者单点接地,不然地线上电流干扰太大了,这里不知道你采集的什么信号,如果是通过采样电阻采集电流,最好用电流采样芯片,比如IN199,它内部自带50或100倍放大

网友B:
采用多点一地,就像音响电路一样,每路运放的地都要分开,然后在一个点上集中,大概就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