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漏电流是什么导致的,会产生什么危害?

楼主(2020-11-30):
(无正文)

网友A:
度娘应该讲的比较清楚啊,楼主

网友B:
是PN节材质不纯有杂质导致的

网友C:
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D:
三极管是由PN结构成的,本身就有反向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娘应该讲的比较清楚啊,楼主

就是百度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是由PN结构成的,本身就有反向漏电流

我能不能理解为CE间加反向偏置,ce之间的电流

网友E(2021-12-08):
一般硅晶体管漏流很少,可忽略,在高压状态下,三极管发生击穿,漏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