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红外遥控贪吃蛇程序

楼主(2020-11-30):
stm32战舰版贪吃蛇 红外遥控控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emote.h"

        u8 key;
        u8 *str=0;

         u8 num,total=3;
         u8 suiji=0;

u16 pos[100]={30,30,54,30,78,30};
u16 xx=3,yy=3;
int i;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KEY_Init();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   LCD_Fill(pos[0],pos[1],pos[0]+19,pos[1]+19,GREEN);
                //LCD_Fill(pos[2],pos[3],pos[2]+19,pos[3]+19,BLUE);
                //LCD_Fill(pos[4],pos[5],pos[4]+19,pos[5]+19,RED);

                        LCD_Fill(xx*24+6,yy*24+6,xx*24+25,yy*24+25,RED);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key!=0)num=key;

                for(i=total*2-1;i>=2;i--)
                {
                        pos[i]=pos[i-2];
                }

                        switch(num)
                        {
                                case 4:
                                {
                                        pos[1]-=24;
                                };break;
                                case 1:
                                {
                                        pos[0]+=24;
                                };break;
                                case 3:
                                {
                                        pos[0]-=24;
                                };break;
                                case 2:
                                {
                                        pos[1]+=24;
                                };break;
                        }

                                LCD_Fill(pos[0],pos[1],pos[0]+19,pos[1]+19,GREEN);
                        for(i=1;i<total;i++)
                        {
                                        LCD_Fill(pos[i*2],pos[i*2+1],pos[i*2]+19,pos[i*2+1]+19,BLUE);
                        }

//吃到食物,产生随机位置的食物
                suiji++;
                if(suiji>209)suiji=0;
                if((pos[0]==xx*24+6)&&(pos[1]==yy*24+6))
                {
                xx=suiji%11;
     yy=suiji%11;
                        total++;
                }
                LCD_Fill(xx*24+6,yy*24+6,xx*24+25,yy*24+25,RED);
                delay_ms(800);
    LCD_Clear(WHITE);

//游戏结束
                        if((pos[0]<6)||(pos[0]>294)||(pos[1]<6)||(pos[1]>294))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90,200,24,24,"GAME OVER");
                                LCD_ShowString(30,140,240,24,24,"Your Grade Is:");
                                LCD_ShowNum(200,140,total,3,24);
                                total=3;
                                delay_ms(500);delay_ms(500);delay_ms(500);delay_ms(500);
                        }
                        for(i=8;i<=(2*total-2);i=i+2)
                        if((pos[0]==pos[i])&&(pos[1]==pos[i+1]))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90,200,24,24,"GAME OVER");
                                LCD_ShowString(30,140,240,24,24,"Your Grade Is:");
                                LCD_ShowNum(240,140,total,5,24);
                                total=3;
                                delay_ms(500);delay_ms(500);delay_ms(500);delay_ms(500);
                        }

        }
}

网友A:
以前在其他网站看到过这个,做了一个,但不会改红外代码,找了很长时间,后找到2 个遥控器能控制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其他网站看到过这个,做了一个,但不会改红外代码,找了很长时间,后找到2 个遥控器能控制全了

我编程没问题,也生成了可执行的hex文件,但在板子上没有任何显示,是为啥呀?你成功了可以借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