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实现数组移动,怎么放入新得变量?

楼主(2020-11-30):
求各位大佬看一下怎么弄,定义int adcx[240],然后将数据一个一个的填充进去,在放入新数据时,现将数据的所有元素左移,然后将新值赋给最后一个元素。LCD只管从buf的第一个元素扫描到最后一个元素,整体效果就是波形一直左移了。
新的变量是 temp,
                                        for(i=0;i<x-1;i++)
                                        {
                                                adcx[ i]=adcx[i+1];
                                        }
                                        lcd_huaxian(x,adcx[x],x+1,adcx[x+1]);
求各位大佬看一下怎么弄,怎么实现数组移动,怎么放入新得变量

网友A:
一种是移动数组中元素,费时;一种是移动数组中元素的指针,就像存储器循环存储一样的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移动数组中元素,费时;一种是移动数组中元素的指针,就像存储器循环存储一样的算法

移动数组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
一个读地址一个写地址,读写分离。当读地址等于写地址时,清空数组,读写地址归零。
当写地址等于最大地址时(停止写入)

另外我看你函数应该是要,读取ADC值吧。你去找一下ADC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单向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