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电压采集,如何添加PID控制程序,对电压进行恒压控制

楼主(2020-11-3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改变量是什么,能改变AD么? PID需要很多参数,你说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改变量是什么,能改变AD么? PID需要很多参数,你说的太简单了

试验基本要求,AD采样,PID控制程序,AB双机通信;2组合作完成本次试验。
功能1:A组按照固定周期进行AD采样。分别采集3V和0V的电压。并将采集到的数据显示出来。
功能2:B组编写PID控制程序。以电压作为目标值进行恒压控制。
功能3:AB两组通信,A组分别按下1/2/3,将对应的按键标号发送给B组设备。B组设备显示出A组发送过来的数据。
这是我们的实验要求,功能2搞不懂怎么编写

网友B:
PID可以产生周期性方波,周期性方波就是PMW,通过PMW来调节实际电能的输出多少,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只是你还要构建硬件电路。

网友C:
PID是根据你需要的值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是根据你需要的值进行调整

哦哦,这个有模板吗

网友D:
这位同学,请先理解PID。在此实验中,PID是一种算法,所谓P是指计算你测量值与目标值的差值。
假设,你目标值为输出10V,但目前测量值是1V,则P为10-1,那么我现在直接让1V+9V不就可以了嘛?
事实上这么做并不可行因为你无法标定准确输出9V,那么我们可以以1V为单位每次+1V(这里不是标定1V是近似值)这样+1次测量一次,如以此来需要9次可接近(注意是接近或者超过)10V,这个每次加1则叫做D!D并不是固定的每次加1,而是(10-1)*k,这里K叫做系数,每次取这个值就会无限接近目标值,但无限是相对的,最终(目标值-测量值)*k1会达到趋近于0但大于零,且不等于目标值。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时候I登场了,它的作用就是修正这个误差,即累计误差,多次误差累计到一定数值则跳变修正最小误差,这样就可以使目标值=测量值。这就是PID的含义(个人理解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实际使用中P有系数KP,D有系数KD,I有系数KI,KP+KD+KI=1
每次PID修正值=P*KP+D*KD+I*KI
D=P*K1
I=∑(目标值-测量值)
这些系数需要你在实验中确定,KP,KD,KI这三个系数在PID系统中有个名字叫权重。
粗略说了以下个人对PID的理解,希望你能理解PID算法后自行编写代码,PID代码仅仅4行。

网友E:
你好!
这个题目也算是一个中等的课题了,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F:
PID控制,又称PID调节,比例-P、积分-I、微分-D,是控制调节器,或者方法;你的输出电压,如果仅仅是电压输出,比较简单,看看资料,试试修正值,问题不大,要是重负载,比如电机之类的,就要补补电机驱动方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