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AT89C51单片机设计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机具有标准洗衣、经济洗衣、单独洗衣以及排水四种洗衣工作程序,强洗、弱洗,运行/暂停,显示及报警功能,利用Protues仿真软件观察洗衣机的运行状态和过程。

楼主:
- //版本:V1.0
- //日期:3.27
- //功能:基于89C51的全自动洗衣机
- //备注:没有脱水时的防振功能
- /***************************头文件***********************/
- #include <reg51.h>
- /************************数据类型宏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使能、禁止宏定义*****************/
- #define Enable(); EA=1;
- #define Disable(); EA=0;
- /********************程序选择功能标志宏定义**************/
- #define BIAOZHUN 0
- #define JINGJI 1
- #define DANDU 2
- #define PAISHUI 3
- /********************强弱选择功能标志宏定义**************/
- #define QIANGXI 0
- #define RUOXI 1
- /*******************进水、排水时间限制宏定义*************/
- #define T_JinShui 240 //4min*60s
- #define T_PaiShui 60 //1min*60s
- #define T_XiDi 360 //6min*60s
- #define T_PiaoXi_1 240 //4min*60s
- #define T_PiaoXi_2 120 //2min*60s
- #define T_TuoShui 120 //2min*60s
- /**********************电机控制宏定义********************/
- #define ZHENGZHUAN 0
- #define STOP 1
- #define FANZHUAN 2
- #define ZhengZhuan(); PIN_Motor_A = 0; PIN_Motor_B = 1;
- #define Stop(); PIN_Motor_A = 1; PIN_Motor_B = 1;
- #define FanZhuan(); PIN_Motor_A = 1; PIN_Motor_B = 0;
- /*******************暂停、继续控制宏定义*****************/
- #define ZanTing(); ET0 = 0; ET1 = 0; Stop();
- #define JiXu(); ET0 = 1; ET1 = 1;
- #define flag_Ok (flag_JinShui||flag_PaiShui||flag_XiDi||flag_PiaoXi||flag_TuoShui)
- /*************************管脚定义***********************/
- sbit LED_BiaoZhun = P1^0; //标准程序显示灯
- sbit LED_JingJi = P1^1; //经济程序显示灯
- sbit LED_DanDu = P1^2; //单独程序显示灯
- sbit LED_PaiShui = P1^3; //排水程序显示灯
- sbit LED_QiangXi = P1^4; //强洗状态灯
- sbit LED_RuoXi = P1^5; //弱洗状态灯
- sbit LED_XiDi = P1^6; //洗涤状态灯
- sbit LED_PiaoXi = P1^7; //漂洗状态灯
- sbit LED_TuoShui = P2^0; //脱水状态灯
- sbit PIN_BaoJing = P2^1; //报警喇叭
- sbit PIN_JinShui = P2^2; //进水控制
- sbit PIN_PaiShui = P2^3; //排谁控制
- sbit PIN_Motor_A = P2^4; //电机脚A
- sbit PIN_Motor_B = P2^5; //电机脚B
- sbit K_SEL_ChengXu = P3^0; //选择程序键
- sbit K_SEL_QiangRuo = P3^1; //选择强弱键
- sbit p32 = P3^2; //
- sbit p33 = P3^3; //
- sbit SW_ShuiWei = P3^6; //水位开关
- sbit SW_AnQuan = P3^7; //安全开关
- /************************函数申明***********************/
- void Programme_PaiShui(void);
- /*************************数据定义***********************/
- uchar flag_SEL_ChengXu; //默认为标准程序,
- bit flag_SEl_QiangRuo; //默认为强洗,1为弱洗
- bit flag_Run; //运行标志,1为运行
- bit flag_JinShui; //进水标志,1为进水
- bit flag_PaiShui; //排水标志,1为排水
- bit flag_XiDi; //置洗涤标志
- bit flag_PiaoXi; //置漂洗标志
- bit flag_TuoShui; //脱水标志
- bit flag_BaoJing; //报警标志
- uchar _50ms; //每50ms加一次的变量
- uint s; //秒
- uint T_S; //定时总时间
- uchar T_Motor; //电机控制时间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10ms(uint T1)
- { uint t1,t2;
- for(t1=0;t1<T1;t1++)
- for(t2=0;t2<1250;t2++);//10ms
- }
- /**********************管脚初始化程序******************/
- void Pin_Init(void)
- { LED_BiaoZhun = 0; //默认为标准程序,灯亮
- LED_JingJi = 1; //经济程序显示灯,灭
- LED_DanDu = 1; //单独程序显示灯,灭
- LED_PaiShui = 1; //排水程序显示灯,灭
- LED_QiangXi = 0; //默认为强洗状态,灯亮
- LED_RuoXi = 1; //弱洗状态灯,灭
- LED_XiDi = 1; //洗涤状态灯,运行后灯亮
- LED_PiaoXi = 1; //漂洗状态灯,运行后灯亮
- LED_TuoShui = 1; //脱水状态灯,运行后灯亮
- PIN_BaoJing = 1; //报警喇叭,不叫
- PIN_JinShui = 1; //进水控制,关
- PIN_PaiShui = 1; //排谁控制,关
- PIN_Motor_A = 1; //电机脚A,不走
- PIN_Motor_B = 1; //电机脚B,不走
- }
- /********************中断初始化程序********************/
- void ExInt_Init(void)
- { IT0 = 1;
- EX0 = 1;
- IT1 = 1;
- EX1 = 1;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void Timer0_Init(void) //其中没ET0是为以后控制暂停用的
- { TMOD = TMOD | 0X01; //定时方式1
- TH0 = 0X3C; //50ms
- TL0 = 0XB0;
- TR0 = 1;
- _50ms = 0;
- s = 0;
- }
- /*******************定时器1初始化程序******************/
- void Timer1_Init(void) //其中没ET1是为以后控制暂停用的
- { TMOD = TMOD | 0X10; //定时方式1
- TH1 = 0X3C; //50ms
- TL1 = 0XB0;
- }
- /********************电机初始化程序********************/
- void T_Motor_Ctl(uchar t1,uchar t2,uchar t3)
- { if(!flag_SEl_QiangRuo)//强洗
- T_Motor = t1;
- if(flag_SEl_QiangRuo)//弱洗
- T_Motor = t2;
- if(flag_TuoShui) //脱水
- T_Motor = t3;
- }
- /********************电机初始化程序********************/
- void Motor_Init(void)
- { ZhengZhuan();
- T_Motor_Ctl(4,3,5);
- }
- /**********************解除报警************************/
- void No_BaoJing(void)
- { flag_BaoJing= 0; //置报警标志
- PIN_BaoJing = 1; //报警喇叭
- TR1 = 0;
- //而进水、排水已没时间限制了
- /*******外部中断0程序为运行、解除报警或者暂停***********/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if(!p32)
- { Delay_10ms(1); //延时10ms左右,去抖动
- if(!p32)
- { if(!flag_Run)
- flag_Run = 1; //置运行标志
- else if(flag_BaoJing)
- No_BaoJing(); //解除报警
- else if(flag_Ok)
- { static bit flag_ZanTing;
- flag_ZanTing = ~flag_ZanTing;
- if(flag_ZanTing)
- {ZanTing();}//必须加{}
- else
- {JiXu();} //必须加{}
- }//end else
- }//end if(!p32) 2
- }//end if(!p32) 1
- }
- /**********************报警程序************************/
- void BaoJing(void)
- { flag_BaoJing= 1; //置报警标志
- TR0 = 0;
- TR1 = 1;
- }
- /*******************时间到处理程序*********************/
- void Ok_Timer(void)
- { s = 0;
- if(flag_JinShui || flag_PaiShui) //进水中~、排水中~
- { BaoJing(); //报警程序
- }//end if(flag_JinShui || flag_PaiShui)
- else
- { flag_XiDi = 0; //清洗涤标志
- flag_PiaoXi = 0; //清漂洗标志
- flag_TuoShui= 0; //清脱水标志
- Stop();
- }//end else
- }
- /********************电机控制程序**********************/
- void Motor(void)
- { static uchar s_Motor;
- s_Motor++;
- if(s_Motor==T_Motor)
- { static uchar Motors;
- s_Motor = 0;
- Motors++;
- if(Motors==3)
- Motors = 0;
- switch(Motors)
- { case ZHENGZHUAN : ZhengZhuan();
- T_Motor_Ctl(4,3,5);
- break;
- case STOP : Stop();
- T_Motor_Ctl(1,2,2);
- break;
- case FANZHUAN : FanZhuan();
- T_Motor_Ctl(4,3,5);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end switch
- }//end if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R0 = 0; //停止计数
- TH0 = 0X3C; //重装定时器值
- TL0 = 0XB0;
- TR0 = 1;
- _50ms++;
- if(_50ms == 20) //1s到
- { _50ms = 0;
- s++;
- if(s == T_S) //定时到
- Ok_Timer();
- if(flag_XiDi || flag_PiaoXi || flag_TuoShui)
- Motor(); //电机控制程序
- }//end if(_50ms == 20)
- }//end Timer0()
- /**********外部中断1程序为水位到或者盖开处理***********/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 if(!p33)
- { Delay_10ms(1); //延时10ms左右,去抖动
- if(!p33)
- }//end if(!p33) 2
- }//end if(!p33) 1
- /************定时器1中断程序作为闪烁及报警**************/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 static uchar _50ms; //每50ms加一次的变量
- TR1 = 0; //停止计数
- TH1 = 0X3C; //重装定时器值
- TL1 = 0XB0;
- TR1 = 1;
- _50ms++;
- if(_50ms == 14) //0.7s到
- { _50ms = 0;
- if(flag_XiDi) //洗涤中~
- LED_XiDi = ~LED_XiDi; //洗涤状态灯闪烁
- if(flag_PiaoXi) //漂洗中~
- LED_PiaoXi = ~LED_PiaoXi; //漂洗状态灯闪烁
- if(flag_TuoShui) //脱水中~
- LED_TuoShui = ~LED_TuoShui; //脱水状态灯闪烁
- if(flag_BaoJing)
- PIN_BaoJing = ~PIN_BaoJing; //报警
- }//end if(_50ms == 14)
- }
- /**********************程序选择程序********************/
- void SEL_ChengXU(void)
- { if(!K_SEL_ChengXu) //程序选择键
- { Delay_10ms(1); //延时10ms左右,去抖动
- if(!K_SEL_ChengXu)
- { while(!K_SEL_ChengXu);
- flag_SEL_ChengXu++;
- if(flag_SEL_ChengXu==4)
- flag_SEL_ChengXu = 0;
- switch(flag_SEL_ChengXu)
- { case BIAOZHUN : LED_BiaoZhun= 0; //亮
- LED_JingJi = 1; //灭
- LED_DanDu = 1; //灭
- LED_PaiShui = 1; //灭
- break;
- case JINGJI : LED_BiaoZhun= 1;
- LED_JingJi = 0;
- LED_DanDu = 1;
- LED_PaiShui = 1;
- break;
- case DANDU : LED_BiaoZhun= 1;
- LED_JingJi = 1;
- LED_DanDu = 0;
- LED_PaiShui = 1;
- break;
- case PAISHUI : LED_BiaoZhun= 1;
- LED_JingJi = 1;
- LED_DanDu = 1;
- LED_PaiShui = 0;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end switch
- }//end if(!K_Sel_ChengXu) 2
- }//end if(!K_Sel_ChengXu) 1
- }//END
- /********************强弱选择程序**********************/
- void SEL_QiangRuo(void)
- { if(!K_SEL_QiangRuo) //强弱选择键
- { Delay_10ms(1); //延时10ms左右,去抖动
- if(!K_SEL_QiangRuo)
- { while(!K_SEL_QiangRuo);
- flag_SEl_QiangRuo = ~flag_SEl_QiangRuo;
- if(!flag_SEl_QiangRuo)
- { LED_QiangXi = 0; //强洗状态,灯亮
- LED_RuoXi = 1; //弱洗状态灯,灭
- }//end if(!flag_SEl_QiangRuo)
- else
- { LED_QiangXi = 1; //强洗状态,灯亮
- LED_RuoXi = 0; //弱洗状态灯,灭
- }//end else
- }//end if(!K_SEL_QiangRuo) 2
- }//end if(!K_SEL_QiangRuo) 1
- }
- /**********************进水程序***********************/
- void JinShui(void)
- { PIN_JinShui = 0;
- flag_JinShui = 1;
- TR1 = 0;
- Timer0_Init();
- T_S = T_JinShui;
- while(SW_ShuiWei);
- PIN_JinShui = 1;
- flag_JinShui = 0;
- TR0 = 0;
- TF0 = 0;
- }
- /**********************排水程序***********************/
- void PaiShui(void)
- { PIN_PaiShui = 0;
- flag_PaiShui = 1;
- TR1 = 0;
- Timer0_Init();
- T_S = T_PaiShui;
- while(!SW_ShuiWei);
- TR0 = 0;
- TF0 = 0;
- Delay_10ms(500);//延时50s,经验值5000
- PIN_PaiShui = 1;
- flag_PaiShui = 0;
- }
- /**********************洗涤程序***********************/
- void XiDi(void)
- { flag_XiDi = 1;
- TR1 = 1;
- Timer0_Init();
- T_S = T_XiDi;
- Motor_Init();
- while(flag_XiDi);
- TR1 = 0;
- LED_XiDi = 1;
- }
- /**********************漂洗程序***********************/
- void PiaoXi(uchar t)
- { flag_PiaoXi = 1;
- TR1 = 1;
- Timer0_Init();
- T_S = t;
- Motor_Init();
- while(flag_PiaoXi);
- }
- /*********************盖开保护程序********************/
- void BaoHu_GaiKai(void)
- { if(SW_AnQuan) //盖开
- { ZanTing();
- LED_TuoShui = 0;
- }//end if
- else
- { JiXu(); //电机不用管,最多5s不转
- }//end else
- }
- /***********************脱水程序**********************/
- void TuoShui(void)
- { flag_TuoShui = 1;
- PIN_PaiShui = 0;
- TR1 = 1;
- Timer0_Init();
- T_S = T_TuoShui;
- Motor_Init();
- while(flag_TuoShui)
- { BaoHu_GaiKai();
- }//end while
- TR1 = 0;
- LED_TuoShui = 1; //而出水阀一直开着
- }
- /********************标准洗衣程序*********************/
- void Programme_BiaoZhun(void)
- { LED_XiDi = 0; //洗涤状态灯
- LED_PiaoXi = 0; //漂洗状态灯
- LED_TuoShui = 0; //脱水状态灯
- JinShui();
- XiDi();
- PaiShui();
- JinShui();
- PiaoXi(T_PiaoXi_1);//4min*60s//4*60
- PaiShui();
- JinShui();
- PiaoXi(T_PiaoXi_2);//2min*60s//2*60
- Programme_PaiShui();
- }
- /********************经济洗衣程序*********************/
- void Programme_JingJi(void)
- { TR1 = 0;
- LED_XiDi = 0; //洗涤状态灯
- LED_PiaoXi = 0; //漂洗状态灯
- LED_TuoShui = 0; //脱水状态灯
- JinShui();
- XiDi();
- PaiShui();
- JinShui();
- PiaoXi(T_PiaoXi_1);//4min*60s
- Programme_PaiShui();
- }
- /********************单独洗衣程序*********************/
- void Programme_DanDu(void)
- { LED_XiDi = 0; //洗涤状态灯
- LED_PiaoXi = 1; //漂洗状态灯
- LED_TuoShui = 1; //脱水状态灯
- JinShui();
- XiDi();
- }
- /********************排水洗衣程序*********************/
- void Programme_PaiShui(void)
- { LED_XiDi = 1; //洗涤状态灯
- LED_PiaoXi = 1; //漂洗状态灯
- LED_TuoShui = 0; //脱水状态灯
- PaiShui();
- TuoShui();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 Pin_Init(); //管脚初始化
- ExInt_Init(); //外中断初始化
- Timer1_Init();
- ET0 = 1;
- ET1 = 1;
- Enable(); //开总中断
- while(1)
- { if(!flag_Run) //运行前按键才有效
- { SEL_ChengXU(); //程序选择程序
- SEL_QiangRuo(); //强弱选择程序
- }//end if(!flag_Run)
- if(flag_Run)//用else不,按启动键后,有时没反映????//
- { PIN_PaiShui = 1; //关排水阀
- switch(flag_SEL_ChengXu)
- { case BIAOZHUN : Programme_BiaoZhun(); //标准洗衣程序
- break;
- case JINGJI : Programme_JingJi(); //经济洗衣程序
- break;
- case DANDU : Programme_DanDu(); //单独洗衣程序
- break;
- case PAISHUI : Programme_PaiShui(); //排水洗衣程序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end switch
- }//end esle
- flag_Run = 0;
- }//end while
- }//end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