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们 我的这个单片机程序 同时启用定时器0和1 怎么不能实现呢个,单个使用正常

楼主(2020-11-30):
同时启用定时器0和1 定时0中断 正常 舵机能加减   但是  电机怎么也不能加减速 ,求助前辈们指导指导一下 是怎么回事呢?把我给搞蒙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2=P3^4;  //加速
sbit  S3=P3^5;  //减速
//sbit  S4=P3^6;  //前进
//sbit  S5=P3^7;  //后退
sbit IN1=P2^4;  //电机IN1
sbit IN2=P2^5;  //电机IN2
sbit EN1=P2^6;  //电机EN1

sbit fm=P2^3;
unsigned char count;      //0.1ms次数标识
sbit PWM =P1^7 ;          //PWM信号输出
sbit jia =P3^6;           //角度增加按键检测IO口
sbit jan =P3^7;           //角度减少按键检测IO口
unsigned char jd;         //角度标识

uchar pwm,num;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
//{
//  unsigned char j,k;
//  for(j=i;j>0;j--)
//    for(k=125;k>0;k--);
//}

void delay(uint ms)//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bee()//蜂鸣器函数
{
        fm=0;
        delay(100);
        fm=1;
        delay(100);
}

void qianjin()  //前进
  {
     IN1=0;  //电机IN1
     IN2=1;  //电机IN2
     //EN1=1;  //电机EN1

  }

//void houtui()     //后退
//  {
//     IN1=1;  //电机IN1
//     IN2=0;  //电机IN2
//    // EN1=1;  //电机EN1
//
//   }
//void stop( )    //停止
//
//  {
//     IN1=0;  //电机IN1
//     IN2=0;  //电机IN2
//     //EN1=0;  //电机EN1
//
//   }

void jiasu( )  //加速

{
        if(pwm<32)
                        {
                                pwm++;
                                delay(100);  //加速
                        }
              else
                        {
                                bee();
                        }
}

void jiansu( )  //减速
    {
              if(pwm>1)
                        {
                                pwm--;
                                delay(100);  //减速
                        }
                        else
                        {
                                bee();
                        }
    }

  void keyscan() //键盘函数
{
        if(S2==0)
         {
                delay(50);
                if(S2==0)
                {
          jiasu( );
          delay(50);
                }
                        else
                        {
                                bee();
                        }
           }

        if(S3==0)
        {
                delay(50); //消抖
                if(S3==0)
                {
          jiansu( );

          delay(50);
                  }
                        else
                        {
                                bee();
                        }
                }

//  if(S4==0)        //正转
//        {
//                delay(50); //消抖
//                if(S4==0)
//          {
//           houtui() ;
//           delay(100);
//          }
//        }
//  if(S5==0 )  //反转
//          {
//                delay(50); //消抖
//                if(S5==0)
//        {
//         qianjin();
//         delay(100);
//
//         }
//      }
//  if(S5==0&& S4==0  )
//          {
//                delay(100); //消抖
//                if(S5==0&& S4==0)
//        {
//
//         delay(1000);
//         stop( );
//         delay(10);
//         }
//      }

   if(jia==0)               //角度增加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按下延时,消抖
    if(jia==0)              //确实按下
     {
      jd++;                 //角度标识加1
      count=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if(jd==25)
        jd=24;               //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while(jia==0);        //等待按键放开
     }
  }
  if(jan==0)                //角度减小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if(jan==0)
     {
      jd--;                 //角度标识减1
      count=0;
      if(jd==0)
        jd=1;               //已经是0度,则保持
      while(jan==0);
     }
  }

}

void init_t1()  //中断函数
{

        TMOD  =0x01;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1() interrupt 3  //中断服务函数
{
        TR1=0;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num++;
        if(num>32)
        {
                num=0;
        }
           if(num<=pwm)
           {

         EN1 = 1;
          //P1=0xff;
                  //P0=0x00;
           }
            else
           {
        EN1=0;
                //P1=0x00;
            //P0=0xff;
           }
        TR1=1;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IE   = 0x82;
TH0  = 0xff;
TL0  = 0x9c;     //12MZ晶振,0.1ms
    TR0=1;                 //定时器开始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TH0  = 0xff;             //重新赋值
TL0  = 0x9c;
    if(count< jd)              //判断0.1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                  //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                  //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count=(count+1);          //0.1ms次数加1
    count=count%40;     //次数始终保持为40 即保持周期为20ms
}

void main()   //主函数
{
    PT1=1;

        init_t1();
        Time0_Init();
        num=0;
        pwm=16;

    qianjin();

          jd=12;
      count=0;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你要不要看下你TMOD数据设置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同时使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中断,如果是,那你设置TMOD的方法有问题。
设置T0中断方式时:
TMOD &= 0xF0;
TMOD |= 0x01;
设置T1中断方式时:
TMOD &= 0x0F;
TMOD |= 0x10;
你试下,这样设置其中一个定时器的工作方式的话,不会干扰另一个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否则,你在设置其中一个定时器的工作方式时,会改变另一个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其它的我也没有细看。

网友A:
另外,在写程序的时候,我学的是先写主程序,然后是子程序。最后放置中断程序。
你可以参考一下,当然,编写程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习惯,不强求。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基础方面的东西,你可以参考一下宋雪松的教程。我就是看他的教程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看下你TMOD数据设置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同时使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中断,如果是,那 ...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是需要2个定时器  同时工作

网友B:
TMOD不能随意设置,一般情况只在初始化时一次完成,其后不变。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0x11;    //定时器0/1 工作在方式1
        TH0 = 0xff;    //12MZ晶振,0.1ms
        TL0 = 0x9c;
        TH1 = 0xFE;                //12MZ晶振,0.5ms
        TL1 = 0x0C;
        TR0=1;          //定时器开始计时
        TR1=1;          //定时器开始计时
        EA =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T0中断服务函数
{
        TH0  = 0xff;             //重装初值
        TL0  = 0x9c;
//  中断任务
}

void Timer1Int() interrupt 3  //T1中断服务函数
{
        TH1 = 0xFE;             //重装初值
        TL1 = 0x0C;
//  中断任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看下你TMOD数据设置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同时使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中断,如果是,那 ...

你好  师傅  我把TMOD的值  改过了  ,  还是定时1 不工作  电机  不能加减速   ,但是  舵机  比以前稳定了
。麻烦师傅  在帮我指导指导。 在此感谢了。

网友C:
你两个初始化函数都是TMOD=0x01.这都是设置定时器0的。如果还需要定时器1,可以设置0x11,这样同时设置两个定时器在16位定时模式

网友A:
你的程序中关于开中断的程序有点问题,
有句IE=0x82,这是开启总中断和T0中断的意思,但同时关闭了T1的中断。所以T1中断不执行了
你不如直接这样设置:
ET1=1;
这时说一下,能用位设置的还是用位设置吧,用字节设置寄存器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很容易导致其它功能异常的。
TMOD是没办法位设置,可IE是可以位设置的吧!

网友A:
如果有时候遇到问题可以在Keil中调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不执行。如果真的不运行,再找找原因!
比如在T1的中断程序中设置一个断点,调试时看看程序会不会停下,如果 不停,说明程序在执行时确实没有进入T1中断,这时候再通过监测TMOD和IE的值判断一下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实在不行就一步步调试看看,虽然麻烦,但找到问题时就会觉得苦尽甘来了!

网友A:
在初始化T0的时候有一句程序
IE=0x82,这句开启了总中断(EA=1)和T0中断(ET0=1),
但同时关闭了T1中断(ET1=0)
还是直接用位设置就好了
那样就不会影响T1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