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esp8266最简单的点灯程序

楼主(2020-11-30):
程序很简洁,适合新手。主要就是串口的中断函数和esp8266的初始化。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esp8266 RX接PA9 TX接PA10 3.3v GND 正常接 esp8266的EN有的是高电平使能,
有的是低电平 跟具情况自己接,我的是低电平使能,不用接啥*/
//led接在PA1

void WIFI_Init(void)
{

        printf("AT+CWMODE=3\r\n");
        delay_ms(1000);

        printf("AT+RST\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printf("AT+CIPMUX=1\r\n");
        delay_ms(1000);

  printf("AT+CIPSERVER=1,5000\r\n");
  delay_ms(1000);

}

int main()
{
        u8 i=0;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2_Init(9600);
        USART1_Init(115200);
        delay_ms(100);
        WIFI_Init();

        while(1)
        {

                i++;
                if(i%20==0)
                {
                        led3=!led3;
                }
                delay_ms(10);
        }
}

网友A:
连接IP异常怎么办

网友B(2020-12-30):
这个的使用前提是 店铺提前给8266烧录程序了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使用前提是 店铺提前给8266烧录程序了才行吗

得自己先给esp8266 改一下波特率 改成和代码里面一样得就可以了 其它不用操作

网友C(2021-02-26):
可以问一下串口1和usart2的作用吗,还有esp8266的波特率要调到多少

网友C:
小白不太懂求问

网友D(2021-09-28):
我怎么烧录esp8266模块啊,有烧录软件,找不到文件,不知道是哪个文件可以改。

网友E:
刚开始学STM32,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