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片机P0\P1\P2口控制的疑问

楼主:
问题1:外接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P0是为了输出时防止漏极开路,正常工作。。对P1、P2、P3而言可不可以加?是不是为了增加负载能力?
问题2:准双向口是读入前要写1,关闭场效应管。它是P1、P2、P3口的特点。
         P0口作为一般I/O口时,上拉场效应一直截止,所以如果不置1,下拉场效应管会导通,永远只能读到0。
    为什么P0不叫准双向口?

网友A(2020-11-30):
补:第二个问题是因为P0是CPU读入数据时自动写1,P1等是由输出变输入时程序写1,再读。这个原因么?

网友B:
问题1:关于上拉电阻的作用,这个在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里面是有说到的,你不知道就是数字电路基础没有学好
它的作用:A,把一个不确定电平(逻辑)端口,上拉成高电平,电阻大小视元件本身的参数而定,但10K几乎是通吃
B,增加输出电流能力,有的开漏极输出(三极管的话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或者OC输出),它只有吸入电流能力,没有输出电流能力,所以,要加一个上拉电阻来增加输出电流能力.关于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开漏输出"
上拉电阻一定要有,有的单片机是内置上拉电阻的,外部可以不用,没有内置上拉电阻的外部一定要加

问题2:你给的这现张图片只是一个输出端口的框图,就是描述一个大概,但没有什么用,估计看得明白的人没几个
所以没有必要看.这个8051单片机的一个IO输出结构,你只要死记就可以,不要去管其它的了
在别的单片机上,输出和输入就不是这样的了
学单片机就不要尝试去搞明白它的内部电路,你只能把它当成已经有这么一个功能,你知道怎么去用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你只要记住:8051单片机要读取某个端口的电平,要先把这个端口置位1才能读取,这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错,学习单片机要把它做为一个功能器件,原理?你了解就可以了,又不是进行单片机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使用单片机实现各种功能。你只需知道单片机实现某种功能需要什么条件,并帮它把条件满足就可以了。太多的东西就做为兴趣来也了解吧!

网友A: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D:
准双向口的意思是作输出可直接控制写0出0,写1出1,而作为输入不能是输入低电平,读入就得0,输入高电平,读入就得1,因为还得控制输入通道是否选通,只有当端口先写入1控制场效应管截止后才选通了输入通道,是否要搞清楚端口结构,我认为清楚了才会对程序语句的理解较透彻一些,就象很多人认为学了汇编后会更容易理解单片机工作原理

网友E:
不接上拉电阻的话不能有效的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