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RS485接口与单片机接线的问题,GND应该接NC还是负啊?

楼主(2020-12-01):
传感器通过RS485接口连接单片机
这是接线口的图:

VCC接+5
RXD接TX
TXD接RX(请问这两个对吗?传感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传感器的TXD接单片机的RXD)
那GND应该接NC吗?还是-5?

网友A:
VCC接+5,RXD接单片机的TX,TXD接单片机的RX,这三根线接的没问题,485模块的GND接到单片机开发板上的GND上,5V+/5V-只是一种丝印标注形式,这里可以理解为+5V/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