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显示屏图片中文英文显示仿真程序

楼主(2020-12-01):
出于爱好,喜欢单片机而进行的学习,将学习过程发出来进行交流。如有不妥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可以指正,多谢。软件版本:proteus8.9,keil uvision5

显示结果:

图片及字体取模

附件中含详细的代码及C源文件,及显示的控制芯片的手册及个人记录的相应芯片操作指令。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端口
sbit A0=P2^0;  //定义端口是传输命令还是数据,
sbit RW=P2^1;//定义端口是读取还是写入,
sbit LCDEN=P2^2;//芯片使能启动
sbit RST=P2^3;//复位键

uchar code dis1[]={/*--  文字:  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4,0x24,0x24,0xFE,0x23,0x22,0x20,0x20,0xFF,0x20,0x22,0x2C,0xA0,0x20,0x00,
0x00,0x08,0x48,0x84,0x7F,0x02,0x41,0x40,0x20,0x13,0x0C,0x14,0x22,0x41,0xF8,0x00};

uchar code dis2[]={
/*--  文字:  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
        中间省略 见附件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函 数 名         : delay_ms,
* 函数功能         : 毫秒延时程序
* 输    入         : 输入延时时间长度,单位为毫秒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j;
        for (j=0;j<x;j++)
                for(i=0;i<110;i++);
}

/*******************************************************************************
* 函 数 名         : write_com
* 函数功能         : LCD写指令程序
* 输    入         : 输入LCD对应的设置指令代码
* 输    出         : 对LCD进行相应的设置
*******************************************************************************/
void write_com(uchar cmd)
{
        A0=0;
        RW=0;
        LCDEN=1;
        P0=cmd;
        _nop_();
        LCDEN=0;
        RW=1;

}
/*******************************************************************************
* 函 数 名         : write_dat
* 函数功能         : LCD写数据程序
* 输    入         : 向LCD写入对应的数据或代码
* 输    出         : 对LCD数据输入显示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A0=1;
        RW=0;
        LCDEN=1;
        P0=dat;
        _nop_();
        LCDEN=0;
        RW=1;
}

/*******************************************************************************
* 函 数 名         : LCD_Initial
* 函数功能         : 对LCD进行初始化
* 输    入         : 对LCD的初始状态进行配置
* 输    出         : 无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
{
        RST=0;
        delay_ms(10);
        RST=1;
        delay_ms(10);
         write_com(0xa2); //1/9 bias set
        write_com(0xa1);    //adc=0,正常从左到右显示
write_com(0xc8);    //COM颠倒输出,,Startline0在上侧,Com0 在上侧
                write_com(0xae);    //Display_Hanzi 0ff
                    write_com(0xaf);    //Display_Hanzi on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Hanzi
* 函数功能         : 在指定的行与列写入对应的汉字
* 输    入         : a对应的是写入位置的页,b对应写入字符的列,c为写入的汉字代码数组,汉字的宽度为16,
                                                                                则在对高四位来进行设定的时候,直接用0x10与其列数进行与操作,高四位的变化范围只能
                                                                                为0-7,满足128列的范围。
* 输    出         : 在屏幕上显示要输出的内容
*******************************************************************************/
        void Display_Hanzi(int a,int b,uchar *c)
{
        int n;
        for(n=0;n<=15;n++)
        {
         write_com(a);                                //选择a页
         _nop_();
         write_com(0x10|b);   //由于字符特征,直接选取对应的高位进行设置。
         _nop_();
         write_com(0x00|n);
         _nop_();
         write_dat(c[n]);
         _nop_();

         write_com(1+a);                                //选择a+1页
         _nop_();
         write_com(0x10|b);//列的高四位
         _nop_();
         write_com(0x00|n);//列的低四位
         _nop_();
         write_dat(c[n+16]);
         _nop_();
                }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SC
* 函数功能         : 在指定的行与列写入对应的单字节字符
* 输    入         : a对应的是写入位置的页,b对应写入字符的列,c为写入的汉字代码数组
* 输    出         : 在屏幕上显示要输出的内容
*******************************************************************************/
        void Display_SC(int a,int b,uchar *c)
{
        int n;
        int C_high,C_low;
        C_high = (b&0xF0)>>4;//选择列的高四位
        C_low = (b&0x0F);  //列的低四位
        for(n=0;n<=7;n++)
        {
         write_com(a);                                //选择a页

         write_com(0x10|C_high);//列的高四位
         write_com((0x00|C_low)+n);//列的低四位
         write_dat(c[n]);

         write_com(1+a);                                //选择a+1页
         write_com(0x10|C_high);//列的高四位
         write_com((0x00|C_low)+n);//列的低四位
         write_dat(c[n+8]);
                }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BMP
* 函数功能         : 显示图片的内容,图片大小为128*64
* 输    入         : 输入对应的代码数组
* 输    出         : 在屏幕上显示要输出的图片内容
*******************************************************************************/
        void Display_BMP(uchar *bmp)
        {
                int i=0;        //页码,0-7页
                int j=0;        //列数,0-127列,对应一行的像素数
                        int C_high,C_low,C_COLUMN;

                {
                for(i=0;i<8;i++)
                        {
                        write_com(0xb0+i);//写入页数

                                C_COLUMN=0x00;

                        for (j=0;j<128;j++)
                                {
                                        if(j<128)
                                        {

                                        C_high = ((C_COLUMN+j)&0xF0)>>4;//选择列的高四位
                                        C_low = ((C_COLUMN+j)&0x0F);  //列的低四位
                                        write_com(0x10|C_high);//列的高四位
                                        write_com(0x00|C_low);//列的低四位

                                        write_dat(bmp[i*128+j]);}
                                else
                                        {
                                                C_COLUMN=0X00;

                                        }

                                 }
                        }

        }
}

main()
{
                LCD_Initial();

while(1)

        {

                Display_Hanzi(0xb0,0x00,dis1);
                Display_Hanzi(0xb0,0x01,dis2);
                Display_Hanzi(0xb0,0x02,dis3);
          Display_Hanzi(0xb0,0x03,dis4);
                Display_Hanzi(0xb0,0x04,dis5);
                Display_Hanzi(0xb0,0x05,dis6);
                Display_Hanzi(0xb0,0x06,dis7);

                Display_Hanzi(0xb2,0x00,dis21);
                Display_Hanzi(0xb2,0x01,dis22);
                Display_Hanzi(0xb2,0x02,dis23);

                Display_SC(0xb4,0x00,dis30);
                Display_SC(0xb4,0x08,dis31);
          Display_SC(0xb4,16,dis32);
                Display_SC(0xb4,24,dis33);
                Display_SC(0xb6,0,dis40);
                Display_SC(0xb6,8,dis41);
                Display_SC(0xb6,16,dis42);
                Display_SC(0xb6,24,dis43);

                delay_ms(2000);

                Display_BMP(img);

                delay_ms(2000);
                Display_BMP(C_Clea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