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控制单片机pwm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
通过串口助手和虚拟串口,实现仿真,上位机发送1/2/3.....控制占空比。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pp;
char num=2,dis;
#define jingzhen     11059200UL                         /*使用晶体*/
#define botelv   9600UL                     /*波特率定义为9600*/
unsigned char zifuchuan[]="清翔电子开发板是您最好的选择!\n";                        //待显示字符。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ing;
sbit down = P3^5;
sbit up = P3^6;
sbit  led=P1^0;
uint8 t = 0;
uint8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
unsigned char posit=0;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00};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延时 z ms   //这里用来修改是12延时还是51 ,带xy的是12
{
        int i;
        while(z--)
        for(i=0;i<110;i++);
}
void keyscan()
{
                   if(!up)
                         {
                                if(PWM_T<100)
                                        {
                                          PWM_T=PWM_T+10;

                                        }num++;
                                        if(num>9) num=9;
                                while(up==0);

                        }
                 if(!down)
                         {
                                if(PWM_T>0)
                                        {
                                          PWM_T=PWM_T-10;

                                        }num--;
                                        if(num<0) num=0;
                                        while(down==0);

                        }

}
void play()   //显示数字
{
         P0=0XFF;

         if(posit==0)P0=table[1];
         if(posit==1)P0=table[0];
         if(posit==2){P0=table[num];}
                switch(posit)
                {
                        case 0 : W1=1;W2=0;W3=0;W4=0; break;
                        case 1 : W1=0;W2=1;W3=0;W4=0; break;
                        case 2 : W1=0;W2=0;W3=1;W4=0; break;
                        //case 3 : W1=0;W2=0;W3=0;W4=1; break;
                }
                delayms(5);
                posit++;
                if(posit>2)                //每进一次显示函数,变量加1
                        posit=0;
}
void init()
{
        SCON = 0x50;                        // SCON: 方式 1, 8-bit, 允许接收数据
        TMOD |= 0x20;               // TMOD: 设置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8-bit 自动重装
        TH1 = 0xFD;               // TH1:  初始值为0xFD  波特率:9600 晶振频率:11.0592MHz
        TL1 = 0x0;
        TR1 = 1;                  // TR1:  开启定时器1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0')
        {
                uart_send_byte(*s);
                s++;
        }
}

void main()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led=1;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WM_T=30;
        init();
        while(1)
        {
                keyscan();

           play();//显示num当前值,占空比为num/10。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timer0() interrupt 1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10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led=0;  //输出端口
                 }

         if(PWM_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led=1;        //
                 }

}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也叫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recv_data;// 用来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I received.\n";// 要发送的信息

        if(RI) //接收数据(1字节)完毕,RI会被硬件置1
        {
                RI = 0;                            // 将 接收中断标志位 清零(让串口可以继续接收数据)
                recv_data = SBUF;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并存放到data

                if(recv_data == '0'){num=0;PWM_T=0;}
                if(recv_data == '1'){num=1;PWM_T=10;}
                if(recv_data == '2'){num=2;PWM_T=20;}
                if(recv_data == '3'){num=3;PWM_T=30;}
                if(recv_data == '4'){num=4;PWM_T=40;}
          if(recv_data == '5'){num=5;PWM_T=50;}
                if(recv_data == '6'){num=6;PWM_T=60;}
                if(recv_data == '7'){num=7;PWM_T=70;}
                if(recv_data == '8'){num=8;PWM_T=80;}
                if(recv_data == '9'){num=9;PWM_T=90;}
                play();
          uart_send_str(send_data);
        }
        if(TI)
        {
                TI = 0;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bu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switch(buf)
   {
      case '0':  num=0;PWM_T=0;break;
                  case 0x32:  num=1;PWM_T=10;break;
      case 0x33:  num=2;PWM_T=20;break;
      case 0x34:  num=3;PWM_T=30;break;
      case 0x35:  num=4;PWM_T=40;break;
      case 0x36:  num=5;PWM_T=50;break;
      case 0x37:  num=6;PWM_T=60;break;
      case 0x38:  num=7;PWM_T=70;break;
            case 0x39:  num=8;PWM_T=80;break;
                  case 0x40:  num=9;PWM_T=90;break;
            default:    num=10; break;
   }
         play();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串口助手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199058-1.html
vspd虚拟串口助手可以到百度搜索或者51hei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