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里的数据生成一个文本文档来保存在电脑里呢?

楼主(2020-12-01):
关于单片机与计算机数据存储问题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单片机和计算机进行通讯,如何将单片机里的数据生成一个文本文档来保存在电脑里呢?

网友A:
可以先把数据用串口通过rs232线传输到电脑,电脑用vb编写上位机,接受数据,然后用fso保存为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数据用串口通过rs232线传输到电脑,电脑用vb编写上位机,接受数据,然后用fso保存为文件即可

等于说是单片机将数据发送给了电脑中的上位机,然后有这个上位机将这些数据进行保存对吗?

楼主:
这么好的帖子,咋没人回呢?急等帮忙啊?大侠们,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数据用串口通过rs232线传输到电脑,电脑用vb编写上位机,接受数据,然后用fso保存为文件即可

必须用Vb编写上位机软件吗?或者说必须得有一个上位机软件才能完成?

网友B:
需要实时数据就需要,可以人工连接传输的靠串口助手接收数据进行保存也可以,至于是不是必须用Vb,你觉得只有Vb才能对电脑进行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实时数据就需要,可以人工连接传输的靠串口助手接收数据进行保存也可以,至于是不是必须用Vb,你觉得只 ...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我目前接触过的只有VB,当然肯定有其它的软件,我只是没有接触到,不要误会

网友C:
目前网上的串口助手软件都具有数据保存功能,一般是2种格式:16进制、ASCI码,保存为TXT文档;其他形式或格式估计要自己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网上的串口助手软件都具有数据保存功能,一般是2种格式:16进制、ASCI码,保存为TXT文档;其他形式或格 ...

貌似没有呢

网友D:
有串口工具可以支持将收到的数据保存为文件。注意打圈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串口工具可以支持将收到的数据保存为文件。注意打圈的部分

好的,谢谢,我下载下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串口工具可以支持将收到的数据保存为文件。注意打圈的部分

它这个保存的格式不是TXT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在使用时发现找不到设备,无法打开串口,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串口工具可以支持将收到的数据保存为文件。注意打圈的部分

单片机插上电脑上后,无法打开串口,而且列表里也不显示串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插上电脑上后,无法打开串口,而且列表里也不显示串口

有些串口调试工具有时候识别不到串口,换一个串口调试工具试试

网友F:
这个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串口工具可以支持将收到的数据保存为文件。注意打圈的部分

找不到串口的问题已经解决,打开这个软件时,是需要鼠标右键,已管理员方式运行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串口调试工具有时候识别不到串口,换一个串口调试工具试试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鼠标右键,以管理员方式解决

楼主:
谢谢你的版主,已下载使用当中

网友G:
51单片机可以 模拟出 PS/2的协议。 采集数据--PS/2协议处理--PS/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51单片机可以 模拟出 PS/2的协议。 采集数据--PS/2协议处理--PS/2接口

哦,不是太懂,还请赐教一二

网友H:
串口助手有可以直接到处txt格式的数据文本,或者使用labview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也行

网友I:
非常有用,感谢共享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21-01-14):
引用 网友I:
非常有用,感谢共享串口调试助手。

现在来说,我就需要自己做一个符合自己项目需求的上位机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