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手握发电LED灯的改进

楼主:
受“365朋友启发我也有一个手握发电LED灯,亮度太低。拆开一看和他的灯构造近似,闲来无事,这倒是一个力所能及的”项目“。增加亮度大志有3个方案.1,加绕线圈提高电压;2降低二级管正向压降;3充磁。第一个方案不现实:线圈基本已经绕满,况且线框难以拆下来。第3个方案也难以实现,4极磁铁充磁难以办到。第二个方案倒可一试。0.3V的压降对LED来说损失太大了,能不能有更低压降的二级管?实测3AX31的两个结压降是100mA/0.5V。3AG型高频管还没找到。另外2AP型锗检波管的正向压降记得是0.1V?寻找中,望网友发表高见!

网友A(2020-12-03):
看来我们可以使用低输入升压直流转换器为电池充电。

网友B:
改全桥比较好吧

网友C:
全桥每个半波要有两个串连二极管导通电压损失更大

网友C(2021-01-11):
干脆不要二极管发电线圈直接LED,把两只LED正负极对接发出的交流电每个半波点亮一个LED,最大限度的获得电能输出

网友D:
按电路图来看,亮度和二极管没太大关系,想要提高亮度还是得从换led下手,或者是提高一下电池电压换个法拉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干脆不要二极管发电线圈直接LED,把两只LED正负极对接发出的交流电每个半波点亮一个LED,最大限度的获得电 ...

用N-MOS可以实现低压降

网友:
按电路图来看,亮度和二极管没太大关系,想要提高亮度还是得从换led下手,或者是提高一下电池电压换个法拉 ...

二极管导通损失电压至少0.3V。LED筛选低工作电压的倒是个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N-MOS可以实现低压降

再低的压降也不会等于零,终究是电压损失。直接电源那把电压损失降到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再低的压降也不会等于零,终究是电压损失。直接电源那把电压损失降到零

对于LED灯那点电流,用MOS产生的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对于LED灯那点电流,用MOS产生的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MOS管导通电阻是小。怎么导通呀?发的那点电能开通MOS管吗?再说毕竟是串联了电阻呀?就会有大于零的电压损失。正负半周直接导通既简单又无电压损失

网友:
按电路图来看,亮度和二极管没太大关系,想要提高亮度还是得从换led下手,或者是提高一下电池电压换个法拉 ...

电容量再大电压也上不去,亮度还是增加不了

网友F(2021-06-11):
个人认为可以采用低压MOS管,如LR7843,这样,5V可以驱动,如果交流电,我想接法是D端加一个10K-100K电阻到G端,这样DS作+-极接入二极管位。

网友G(2022-01-13):
并联法拉电容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