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唐n76e003的板子存储数据不进ram里面

楼主(2020-12-01):
存储数据不进ram里面 是为什么这源代码
include "STK_EEPROM.H"
//#include "MS51_16K.H"
uchar xdata memory[64];
bit BIT_TMP=0;

extern uchar Address_l,Address_h;

uchar Memory_save[20];

void Enable_IAP_Mode(void)
{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 |= 0x01 ;EA=BIT_TMP;
}
//-----------------------------------------------------------------------------------------------------------
void Disable_IAP_Mode(void)
{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 &= ~0x01;EA=BIT_TMP;
}

//-----------------------------------------------------------------------------------------------------------
bit Trigger_IAP(void)
{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IAPTRG |= 0x01 ;EA=BIT_TMP;                                  //trigger IAP
    if((CHPCON&0x40)==0x40)            //check IAPFF (CHPCON.6)
    {
        return 0;
    }
    return 1;
}

//uchar xdata IAP_AUX[64] _at_ 0x100; //外部擴展RAM 位址(限定IAP 能使用)
//-------------------------------------------------------------
void Initeeprom()
{
    EEdaly();
    EEdaly();
    EEdaly();
    EEdaly();
    EERead();

                if(memory[0]!=0xAA)//没有进行初始化
                {
                        memory[0]=0xAA;//存储标志位
        //                //预留6个字节地址位

                        memory[1]=(uchar)on_off;//开关标志
                        memory[2]=Frozen_Flag; //暂停模式标志
                        memory[3]=Touch_Cut;//色环值

                        memory[4]= Dim_Lv;  //亮度
                        memory[5]= Mode_Step; //模式
                        memory[6]= Speed_3_Jump_Lv;;   //3色渐变速度
                        memory[7]= Speed_7_Jump_Lv;    //7色渐变速度
                        memory[8]= Speed_3_Faded_Lv;         //3色跳变速度
                        memory[9]= Speed_7_Faded_Lv;   //7色跳变速度

                        memory[10]= Address_l;   //低地址码
                        memory[11]= Address_h;  //高地址码

                        memory[12] = Color_Num;

                        EEWrite();
                }
                else
                {
                        on_off=(bit)memory[1]; //亮度
                        Frozen_Flag=memory[2];//开关标志
                        Touch_Cut=memory[3];//自动模式标志

                        Dim_Lv=        memory[4];
                        Mode_Step= memory[5];
                        Speed_3_Jump_Lv= memory[6];
                        Speed_7_Jump_Lv= memory[7];
                        Speed_3_Faded_Lv= memory[8];
                        Speed_7_Faded_Lv= memory[9];

                        Address_l = memory[10];   //低地址码
                        Address_h = memory[11];  //高地址码

                        Color_Num = memory[12];

                }
}
//将数据写入存储
void Write_Memory()
{
                memory[1]=(uchar)on_off;//开关标志
                memory[2]=Frozen_Flag; //暂停模式标志
                memory[3]=Touch_Cut;//色环值

                memory[4]= Dim_Lv;  //亮度
                memory[5]= Mode_Step; //模式
                memory[6]= Speed_3_Jump_Lv;;   //3色渐变速度
                memory[7]= Speed_7_Jump_Lv;    //7色渐变速度
                memory[8]= Speed_3_Faded_Lv;         //3色跳变速度
                memory[9]= Speed_7_Faded_Lv;   //7色跳变速度

                memory[10]= Address_l;   //低地址码
                memory[11]= Address_h;  //高地址码

                memory[12] = Color_Num;
          EEWrite();
}

void Erase_APROM_Page(unsigned int Page_Num)
{
                Enable_IAP_Mode();

    IAPFD = 0xFF;
    IAPCN = 0x22;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IAPUEN |= 0x01 ;EA=BIT_TMP;

                IAPAL = (Page_Num*128) & 0xFF;
                IAPAH = ((Page_Num*128)>>8)&0xFF;
                Trigger_IAP();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IAPUEN &= ~0x01;EA=BIT_TMP;

    Disable_IAP_Mode();

}
/*************eeprom***********/
void EE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u8Count;
          Erase_APROM_Page(128);
    Enable_IAP_Mode();
    IAPAL = (128*128) & 0xFF;
    IAPAH = ((128*128)>>8)&0xFF;
    IAPCN = 0x21;
    //set_APUEN;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IAPUEN |= 0x01 ;EA=BIT_TMP;
                for(u8Count=0;u8Count<64;u8Count++)
                {
                        IAPFD = memory[u8Count];
                        Trigger_IAP();
                        IAPAL++;
                }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IAPUEN &= ~0x01;EA=BIT_TMP;
    Disable_IAP_Mode();

}

/***************************************************************************/
//void EERead(unsigned int Page_Num, unsigned int num)
void EERead()
{

          unsigned int num;
    Enable_IAP_Mode();
    IAPAL = (128*128) & 0xFF;
    IAPAH = ((128*128)>>8)&0xFF;
    for (num=0; num<64; num++)
    {
        IAPCN = 0x00;
        Trigger_IAP();
        memory[num] = IAPFD;
        IAPAL++;
    }
    Disable_IAP_Mode();

}
void EEdaly()
{
        uint i;
        for(i=100;i>0;i--)
        _nop_();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 OTHER_DATA_Flash[11] _at_                 OTHER_DATA_ADDR;
// unsigned char code COLOR_DATA_Flash[COLOUR_DN] _at_ COLOR_DATA_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 SCENE_DATA_Flash[SCENE_DN]         _at_ SCENE_DATA_ADDR;

//void delay_xus(unsigned int x)
//{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x;i++)
//                for(j=0;j<1000;j++);
//}

void Write_Data_To_Flash_Continued(unsigned int u16_addr, unsigned char *pDa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looptmp;
        unsigned int u16_addr_page,u16_addr_upd;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u16_addr_page=(u16_addr/128)*128;

        set_CHPCON_IAPEN;         //enable IAP mode
        set_IAPUEN_APUEN;                //enable APROM update

//        set_IAPTRG_IAPGO;

        if(u16_addr_page==SCENE_DATA_ADDR)                //使用两个扇区保存场景数据
        {
                IAPAL = u16_addr_page&0xff;                                //写入L地址
                IAPAH = (u16_addr_page>>8)&0xff;        //写入H地址
                IAPFD = 0xFF;                        //写入数据
                IAPCN = 0x22;                        //写入命令:APROM页擦除

                set_IAPTRG_IAPGO;

                IAPAL = (u16_addr_page+128)&0xff;                                //写入L地址
                IAPAH = ((u16_addr_page+128)>>8)&0xff;        //写入H地址
                IAPFD = 0xFF;                        //写入数据
                IAPCN = 0x22;                        //写入命令:APROM页擦除
        }
        else
        {
                IAPAL = u16_addr_page&0xff;                                //写入L地址
                IAPAH = (u16_addr_page>>8)&0xff;        //写入H地址
                IAPFD = 0xFF;                        //写入数据
                IAPCN = 0x22;                        //写入命令:APROM页擦除
        }
        set_IAPTRG_IAPGO;

//Write_Data_To_Flash APROM
        u16_addr_upd = u16_addr;

        set_CHPCON_IAPEN;
        set_IAPUEN_APUEN;
        IAPCN = 0x21;                        //写入命令:APROM字节编程

        for(looptmp=0;looptmp<num;looptmp++)
        {
                IAPAL = (u16_addr_upd&0xff);                                        //写入L地址
                IAPAH = (u16_addr_upd>>8)&0xff;             //写入H地址

                IAPFD = pDat[looptmp];
                set_IAPTRG_IAPGO;

                u16_addr_upd++;
        }
        clr_IAPUEN_APUEN;
        clr_CHPCON_IAPEN;
}

网友A:
我是这样用的,读的时候当数组读。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 SYS_In[128]   _at_ 0x4580;         // EEP_整定电流+系统开关

void save_set_In(void)
{
  /* **先擦除**/
  IAPAL = 0x80;        // 地址
  IAPAH = 0x45;
  IAPFD = 0xFF;        // 数据
  set_IAPEN;                 // 开使能
  set_APUEN;
  IAPCN = 0x22; // 擦除命令
  set_IAPGO;
  /* **********/
  IAPAL = 0x80;
  IAPAH = 0x45;
  IAPCN = 0x21;        // 字节写命令
  IAPFD = set_In ;
  set_IAPGO;                // 起动AIP

  IAPAL++;
  IAPFD = SYS_off;
  set_IAPGO;

        IAPAL++;
  IAPFD = set_InL;
  set_IAPGO;

  IAPAL++;
  IAPFD = 0xaa;
  set_IAPGO;
  clr_APUEN;
  clr_IAP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