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重量的电阻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原理图长什么样子啊?

楼主(2020-12-01):
测量重量的电阻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原理图长什么样子啊?仿真图是用滑动变阻器代替的,原理图一定要用传感器吗?

网友A:
就是一个金属片,压电陶瓷贴在受力弯曲的位置。在弯曲的时候输出数据计算重量。

网友B:
我看明白问题了,仿真的话是要用滑变的,查好用的传感器特性,调节滑变用不同阻值代表不同压力时的传感器,multisim上做过一个0~100 ℃输出0~5 V的仿真,原理上应该差不多,可惜文件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金属片,压电陶瓷贴在受力弯曲的位置。在弯曲的时候输出数据计算重量。

把电阻值转换成数字。应该也有个A-D转换器吧?能不能改个数字电压表?

网友D:
原理图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E:
手画的话,我觉得可以看看原理图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

画一个也不会画,我用了四个并联求和

网友F:
应该将其绘制为可变电阻电位器。

网友G:
原理图绘制要自己明白是什么就行,当然标识一个大家一看就懂的符号是一个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