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断开单独用串口工具收发zhi令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两个单片之间要互相通信...

楼主(2020-12-01):
两个单片机断开单独用串口工具收发zhi令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两个单片之间要互相通信,一接上就通信不上,出现错误,都是0XFF。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是协议不对(当通信波特率一致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协议不对(当通信波特率一致时)

用的是串口。

已经共地。两个MCU的串口线长度是否有要求?目前是20cm,是否需要加上拉

楼主:
如果一个是3.0 一个是3.3 是否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检查接地,必须工地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C:
共地,端口接上拉电阻。波特率降低。

网友D:
电平不对,加

网友E:
应该不是接上拉电阻,是在两个单片机之间接两个470欧姆左右的电阻。

网友E:
应该不是接上拉电阻,是在两个单片机之间接两个470欧姆左右的电阻。由于单片机输出口输出电流有限,高电平输出的时候有可能被另一台串口把电平拉低,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串口之间有个电阻的话,就可以防止串口高电平被拉低。楼主串入一个电阻试一下吧。

网友F:
我猜你没共地